[其他产品]
PAC1720能测量高于50伏的直流电压吗

楼主(2022-01-19):
是否有可能使用PAC1720测量高于50伏的直流电压?

网友A:
芯片的耐受上限是多少啊

网友B:
可以采用迂回模式进行测量

网友C:
我觉得直接测量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D:
可以考虑按照比例降压

网友E:
如果按照比例降压 那低压部分有可能就会失真

网友F:
应该可以吧,你试试呗,烧了的话,就降输入电压就好了

网友G:
估计不行,这芯片的供电电压才5V,建议以5V为基准,输入比5V低才行

网友H:
没用过这芯片,但是如果是ADC的话,一定要低于供电电压才行

网友I:
直接测50V的太危险了吧,分压吧

网友J:
这个不好说,我建议你分压能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K:
这个是电流传感器啊?你看手册范围呗

网友L:
我看了,范围是40V以内的

网友M:
这个建议你去查一下这芯片的手册哈,不能一味的按自己想法来

网友N:
不能直接测50V的直流电压,太高了,分压还行

网友O:
我看了手册,说是范围为0-40V的

网友P(2022-02-18):
最好还得分下压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