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外部EEPROM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2022-01-19):
嗨,我一直在玩一个外部EEPROM。我使用基于I2C的微€€芯片24LC1026。首先我试图将单个数据写入EEPROM的指定地址,这很成功。现在我想每隔5分钟将一些数据(电压&时间)记录到EEPROM中。因为我对这个很陌生,我不知道如何实现有些帖子我已经看到,可以通过使用结构并将其转换为数组来实现它,但是我没有得到背后的想法。有什么想法。如果是这样,请帮助我

网友A:
听起来你知道怎么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24LC1026可以有Byte Write和Page Write两种写入模式。你既然已经成功实现Byte Write,那么再试一下Page Write应该也不难。至于每隔多少时间写一次,那可以靠你的主芯片定时来实现。定时执行一次Byte Write或Page Write的操作即可。

网友C:
首先,要理清楚一些数据是多少个?如果只是两三个,可以5分钟调用你已经成功运行的字节写子程序;如果数据比较多,到了几十个,建议使用页写模式,数据手册里有,实现了字节写,页写不过是同一次通信过程多发送几笔数据而已,时序和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这个不是定时写入的问题么?

网友E:
那就换一片试试

网友F:
方便换一个芯片吗

网友G:
是芯片个体问题吗

网友H:
这样会不会太繁复了

网友I:
不需要擦除就可以直接写入吗

网友J:
你可以去查查这芯片的使用手册,通过手册来循序渐进的开发

网友K:
这个你找找demo呗,或者驱动例程,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L:
这种存储是按页还是按什么方式写入的啊?你就按那个格式去操作呗

网友M:
没用过,不过我知道你得按芯片规定的格式去写入

网友N:
这种芯片是不是有很多例程啊,你去找找看看呗

网友O:
这个没啥好的办法,你看看是按字节写还是按页写的,然后去研究一下吧

网友P:
你能正常往里写数据么?

网友Q:
这个好说,你能写数据就行,写什么,以什么格式还不是以你方便为主啊

网友R:
用数组写入挺正常的

网友S:
你可以先试试简单的,能写入读取,然后再想用什么格式写

网友T:
你这么知道是eeprom的问题

网友U:
这个是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