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TMR作为计数器溢出时AR寄存器不能为0吗?

楼主(2022-01-19):
TMR3作为PWM发送(主模式)触发TMR9作为(从模式)计数器,TMR9开启计数器溢出中断后。设预装值AR为0,CNT为0,启动计数器TMR9后,启动TMR3发送PWM。TMR9始终不进入溢出中断,设置TRM9的AR=1后立即进入了中断。

网友A:
TMR9开启了溢出中断,但是ARR = 0 ,那ARR=0的话怎么会有溢出这个说法呢??ARR=0意味着TMR的CNT值没有计数的动作,没有计数的动作谈何溢出的动作!如果ARR=0的配置下,想要每次收到主定时器的触发信号都有中断的话,建议开启TMR9的触发中断(trigger interrupt)。

楼主:
马上测试

网友B:
请问这个寄存器是用来记录什么的呢

网友C:
这个不能手动置位吧

网友D:
这个说法有些矛盾啊

网友E:
PWM如何分主从啊

网友F:
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实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