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负电源的设计方案

楼主:
AC, dc, fm, AD, TI
负电源的设计方案

项目(家用便携式理疗产品)用到±电源12V、-5V要产生这几组电压,我想到了几种方案

1.采用两节锂电池共7.4V,一路用MAX765升压到-12V,-12V用7905降压到-5V,7.4V升压到12V
这样一来,岂不是要两组7.4V电池?

2.用AC-DC开关电源产生±12V、-5V,但是这个产品是接触人体,感觉不安全

3.用类似金升阳那种AC-DC的模块产生±12V、-5V,和第二种方式有相同的问题,而且价格更贵

4.用DC-DC模块,输入24V,输出±12V,-12V用7905降压到-5V

5.一组锂电池12V,用ADI/TI/MAX/LT/MPS电荷泵生成-12V(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再用-12V生成-5V

以上5种方式,哪种更好?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欢迎坛友推荐

网友A(2022-01-1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少累哈,现在化疗时期,pdf不能下载,只能JPG喽,哈哈

网友B(点评):
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转换功能的,前辈是否知道原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自巳肯资料,少累,木玩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一堆资料扔过来 。。。。

网友C:
用pfm的芯片,同时整流出正负压。然后想怎么降就怎么降。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8114-1-1.html
看看我这个帖子吧,这里的线路,对你这个应用,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了。
变压器设计的多复杂,就可以输出多复杂的多路电压,不管正负.....

网友E:
楼主值说了电压,没有说电流(或功率),电流(或功率)不同,电路会不同。
用升压IC接成BOOST-BUCK,则可以同时升降压、负压输出,还是稳压的,不过要3个电感或一个双线圈电感一个单电感。负压电流可以比较大。

网友F:
先说说成本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fm的芯片,同时整流出正负压。然后想怎么降就怎么降。

有型号负极不?关键磁性元件高频变压器玩得少  几乎没玩过啊  高频变压器单独出来都是一门技术  足以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8114-1-1.html
看看我这个帖子吧,这里的线路,对你这个应用,应该是性价 ...

我就是害怕变压器的设计啊  这个没经验会玩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