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 USB 内部FLASH 虚拟 U盘

楼主(2022-01-19):
gd32e103CBT6 USB 内部FLASH 虚拟 U盘有点小问题,
我用的原厂的库做的, 插上电脑后一切正常, 但插手机OTG 接口就识别不了
试了几台手机都不行,  以前STM32做的一切正常,这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用只使用了四条线,看资料OTG好像USBFS需要5条线, 但我使用的是DEVICE_MODE模式,应该四条线就可以了, 不需要ID线,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自己搞好了, 延时程序冲突,以前有个延时程序, 多次配制造成插手机识别不了, 电脑反而可以

楼主:
有做过类似的项目的吗

楼主:
手机需要另外安装针对GD32E的U盘驱动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gd32的flash可以写入数据,但只能写一次,再次擦除后写入就不行了。

网友B:
请问什么是虚拟U盘啊

网友C:
这个是从哪里开辟出来的空间呢

网友D:
这个虚拟U盘的大小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E:
每次电脑都能识别吗

网友F:
手机本身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