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来测量直流电压

楼主(2022-01-19):
(1) 将待测信号送至示波器的垂直输入端。
(2)确定直流电压的极性。将示波器的输入耦合开关置于"GND''档,调节垂直位移旋钮,将荧光屏上的水平亮线(时基线)移至荧光屏的中央位置,即水平坐标轴上。调整垂直灵敏度开关于适当档位,将示波器的输入耦合开关置于"DC"档,观察水平亮线的偏转方向(灵敏度不合适时,亮线可能消失,此时需要调整灵敏度)。若向上偏转,则被测直流电压为正极性,若向下偏转,则被测直流电压为负极性。
(3)定零电压线。将示波器的输入耦合开关置于"GND':档,调节垂直位移旋钮,将荧光屏上的水平亮线(时基线)向与其极性相反的方向移动,置于荧光屏的最顶端或最底端的坐标线上,即被测电压为正极性,就将时基线移至最底端的坐标线上,反之则将时基线移至最顶端的坐标线上,此时基线所在位置即为零电压所在位置,在此后的测量中不能再移动零电压线。即不能再调节垂直位移旋钮。
(4)将示波器的输入耦合开关置于"DC"档,调整垂直灵敏度开关于适当档位,读出此时荧光屏上水平亮线与零电压线之间的垂直距离Y(如图1.2.12所示),将Y乘以示波器的垂直灵敏度即可得到被测电压Ux的大小,即Ux=SY×Y。
扩展资料
示波器测量波形时有两种输入方法,直流输入和交流输入。
采用直流输入方法检测时,被测信号的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是一起被输入进去,在示波器的屏幕上既可以看到信号的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采用交流输入方法检测时,被测信号只有交流分量被输入示波器,直流分量被挡住无法输入,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只能显示交流分量。
对于被测信号,如果仅仅是用于观察它的交流分量,那看到是采用交流输入,但对于含有较大直流分量的交直流混合信号,一般也是选用交流输入,因为对被测信号进行放大时,对信号的交直流分量是共同放大的,当交流分量被放大到能观察清楚时,直流分量也被放大了许多,这时在示波器的屏幕就会有很大的偏移,导致位移调节无法调回。
对于纯交流的信号,采取哪种方法都可以,因为它没有直流分量,就不会出现基线偏移的问题。用示波器测直流电流的方法是使用“取样电阻法”。
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访问安泰测试网www.agitek.com.cn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片资料上传,建议楼主重新分享一下。

楼主:
您这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安泰小课堂”后期我们会出一期相关视频,更多技术咨询可在视频下方留言,技术工程师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