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是什么影响存储器件的寿命

楼主(2022-01-19):
读写次数?
使用环境?

网友A:
读没事,频繁的写入会影响寿命,一般都是十几万次以上吧,还有温度什么的也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B:
主要是擦除操作对发flash的寿命影响很大,所以flash存储都要做均衡算法和坏块管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擦除操作对发flash的寿命影响很大,所以flash存储都要做均衡算法和坏块管理的。 ...

对,好像之前没有坏块管理,单纯的读写
结果遇到有坏块,就完蛋了

网友D:
感觉一般会大于设备的使用周期
影响寿命的最大因素应该还是擦除写入吧,读应该不影响寿命

环境因素的话,只要不是过分的恶劣环境,应该没什么问题,高盐高湿的话,应该会影响寿命

网友E:
这个你好像都把容易影响的问题给说了

网友F:
一般就是电压,电压不稳也会影响寿命

网友G:
写的次数,读没事儿,写有次数限制的

网友H:
使用环境属实有影响存储器件寿命的,因为温度过高或者潮湿,很容易让电子元件损坏

网友I:
一般你说的都是影响存储元件使用次数的原因;

网友J:
其实还有静电啥的,你得做好电路保护

网友K:
很多都影响的,你电路布局也有可能影响呢

网友L:
我认为你说的就是对的,这两点非常重要

网友M:
读一般都是无限次的,写一般都是有次数的

网友N:
最大的还是环境因素吧,写根本写不到那么多次的

网友O:
电压不稳很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