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功率放大器居然有**效应?

楼主(2022-01-19):
记忆效应是带宽的产物,频带宽了都会有的, PA 匹配调整得很有限。实际上你是不太可能用常规的办法测出来记忆效应的,你从仪器看到的只是记忆效应落在实轴上的那部分映射罢了,而实际上记忆效应是个矢量,安泰小编带你瞧瞧到底是啥样的记忆效应。
记忆效应有两种,一种是阻抗随频率变化引起的,另一种是由管子温度变化引起的。它们的直观反应在, IMD 产物的不对称。
非线性的表现,即相位失真和幅度失真
再说下 DPD 为什么对记忆效应敏感,这主要是由于, DPD 算法有没有把这个 PA模型考虑成带记忆效应的模型。如果没有考虑的话,那么按照一个无记忆效应的 PA 模型去计算的话,永远不会有收敛的结果,或者结果很差。不同的算法对记忆效应敏感点也是不一样的,不好说对哪种带宽的效应敏感。

总的思路就是,你要站在别人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只从 PA 本身。试想一下,如果 DPD 拿到的数字信号,不能完美的复现 PA 的输出信号,那再好的 PA 设计也没有意义。 除了 IMD 产物不对称外,还表现为 VBW 的不平坦。
功率放大器记忆效应产生原因及影响
功率放大器非线性特性产生的失真分量不恒定,例如三阶或五阶交调的幅度、相位会随输入信号幅度和带宽的变化而改变。这种失真分量依赖于输入信号幅度、带宽的现象通常称之为功率放大器的记忆效应 。
轻微的记忆效应本身对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度并无严重影响。即在双音测试中,随着音频间隔的增加,如果放大器三阶交调分量的相位旋转不超过10°,且幅度起伏不大于 0.5dB,此时功放的记忆效应不会明显影响邻近信道功率比,可以不予考虑。然而,当功率放大器的上下边带的ACPR( an adjacentchannelPowerratio,相邻信道功率比)出现较大不对称现象时,即使三阶、五阶交调分量的相位和幅度失真很小,也不能忽略记忆效应对放大器的影响。
减弱功放记忆效应的基本思路
功放记忆效应使射频预失真线性化功率放大器的效果有很大退化,为增强射频预失真线性化功率放大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对所设计的功率放大器进行减弱记忆效应的相关处理。降低记忆效应的基本想法是:通过附加电路滤除由包络和二次谐波控制的三阶交调分量。最简便的方法是在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后面的偏置线上,添加辅助电路使包络信号和二次谐波短路,但由于传输线的离散作用,使得这种方法难以实现宽带短路。因此,短路电路网络应当直接加在紧靠栅极和漏极的地方,而不必经过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才短路。短路网络可使用LC串联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