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数字示波器的重要参数指标有哪些?

楼主(2022-01-19):
数字示波器主要由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通道数、波形刷新率、时间轴宽度组成,它们的具体指标安泰小编给您详细整理如下:
带宽:是示波器的核心参数,决定了示波器的性能等级,大家知道,示波器本身也是电子电路组成,电路上的元器件对频率有一个响应范围,一个示波器的性能越高,能处理的信号频率越高,能捕捉到更高频率的输入信号。
而被测信号,往往是不同频率叠加后的波形,如果示波器的带宽很低,信号的高频部分就会丢失,被测信号的波形就会失真。
带宽的单位是(Hz),带宽对应的是信号频率。
示波器的带宽和被测信号的频率一般来讲有个5倍关系,即100M采样率的示波器,能检测到的被测信号的最大频率为20M。
采样率: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示波器上的波形,是一个个点连接起来组成的图形,而这个点越密,则采样率越高,波形越精准,道理挺简单,放个图看看就更加简单,图中靠上的都是原始波形,左边只有6个采样点的情况下,失真很厉害,27个采样点时,波形更接近原波形:
采样率的单位是(Sa/s),其中Sa是sample的缩写,整个意思就是每秒的采样点数量,比如我们常说的采样率为1G Sa/s的示波器,就是1秒钟能采样1G个采样点的意思。
存储深度:代表了一次可以连续记录的信号点的数量,它影响了波形回放的分辨率,这个存储深度当然是越大越好的,同样的时间显示单位下,存储深度越大,波形越不容易失真。当然存储深度越大,需要更大的存储器,存下来的数据还要显示到屏幕上,兼顾用户体验,所以对CPU的负荷也越高。
存储深度这个参数的单位是(pts),是points的缩写,意思就是采样点,比如250Mpts,就代表了该示波器能存储250M个点的数据。
通道数:名义上很好理解,就是你们能看到的示波器上探头接入的数量,一般用用双通道就够了,高端示波器往往具备4通道或以上,还有混合通道,多路模拟+数字通道的配置,这种配置的示波器简称MSO,它在普通示波器功能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逻辑分析功能。
波形刷新率:波形每秒钟的刷新次数,示波器的屏幕刷新率一般就是几十Hz,波形刷新率不等同于屏幕刷新率,示波器内部有波形合成,示波器上显示的一幅图像,实际上是有多帧波形合成,更高的波形刷新率不容易漏过那些突变的波形,带来更真实的展示。
波形刷新率的单位是(wfms/s),意思就是每秒能刷新的波形数量。
以上数字示波器参数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发布,如果您有示波器、频谱仪、网络分析仪、逻辑分析仪、功率计、发射机、接收机、信号源、各种型号的探头、函数信号发生器、校准源等进口仪器仪表等仪器的参数选型问题,欢迎安泰测试(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