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XPT2046触摸屏芯片spi读取

楼主(2022-01-19):
有没有人用460keta 硬件spi读取xpt2046的成功案例?没成功过

楼主:
补充下,同一个SPI通道总线上挂两个spi设备,一个是SPI DMA刷LCD屏,这个可以实现。不刷屏的时候通过SPI读取XPT2046的触摸数据,没有用DMA。现在问题是读取不到触摸数据,估计是SPI DMA和SPI普通模式之间的切换出现了问题

网友A:
这样速度能跟上吗

网友B:
楼主的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C:
能正常发送过去吗

网友D:
是花屏还是闪屏啊

网友E:
在哪一步失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