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uttx操作系统中stm32l562 board编译出的bin运行出现secure fault

楼主(2022-01-20):
nuttx操作系统里面带有stm32l562 board,编译出该board的bin文件,然后按照board目录下,readme.txt中的操作通过TFM加载该bin运行,会出下面的的secure fault问题,
[Sec Thread] Secure image initializing! ABCDF [Sec Handler] Oops... Secure fault!!!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INF] Starting bootloader [INF] Checking BL2 NV area [INF] Checking BL2 NV area header [INF] Checking BL2 NV Counter consistency [INF] Consistent BL2 NV Counter 3 = 0x1000000 [INF] Consistent BL2 NV Counter 4 = 0x1000000 [INF] Swap type: none [INF] Swap type: none [INF] verify counter 0 1000000 1000000 [INF] counter 0 : ok [INF] verify sig key id 0 [INF] signature OK [INF] verify counter 1 1000000 1000000 [INF] counter 1 : ok [INF] verify sig key id 1 [INF] signature OK [INF] Bootloader chainload address offset: 0x17000 [INF] Jumping to the first image slot set to BL2 SHARED DATA2XX_HUKCUSTOMIZATION [INF] Code c002900 c011bfe [INF] hash TFM_SBSFU_Boot 12f2c685 .. 57deacd1 [INF] otfdec key b8, c0, 35, 4f, 78, 9e, e4, 62, [INF] otfdec key 37, 7a, f0, 8, 51, 96, 70, 2b,
我已经完全按照readme.txt的步骤操作了,但还是有这个问题,请问下有人遇到过该问题吗,或者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找到创建board代码的作者,感谢。

网友A(点评):
楼主解决该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B:
这个系统,都没听说过

网友A(2023-05-15):
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C(2024-03-08):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D: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E: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F: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G: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H: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I: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J: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