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HK32F030MF4P6如何添加外部晶振电路?

楼主(2022-01-20):
观察芯片手册,HK32F030MF4P6不像其他芯片有OSC_IN和OSC_OUT,只有HSECLK引脚,如何设计外部晶振电路呢?

网友A:
我看手册上可以接1~32M外部晶振  我不确定是接有源还是无源晶振

网友B:
只有一个引脚的话,那就是在外面直接使用一个有源晶振。

网友C:
引脚说明那部分看了吗

网友D:
是不是引脚名称不一样但是功能一样的啊

网友E:
一个引脚应该使用无源晶振吧

网友F:
额 应该是有源晶振用一个引脚的吧

网友G:
外部时钟范围很宽泛啊

网友H:
-----------------------------------------------------------------
6.2.2 GPIO 外部时钟输入
在这个模式里,必须提供外部时钟。用户可以通过外部 GPIO 输入最高 32MHz 时钟作为 SYSCLK。通
过RCC_CFGR4.EXTCLK_SEL[1:0]选择作为外部时钟输入的IO。用户可通过设置在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
中的 EXTCLKON 位来选择这一模式。占空比为 40%~60%的外部时钟信号(方波、正弦波或三角波)必
须连到对应的外部 GPIO 引脚上。
用户还可配置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中的 CSSON 位来打开/关闭时钟检测功能。

-----------------------------------------------------------------
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I:
hk32不是osc-out in两个口吗

网友J:
应该是有源晶振吧

网友K:
应该有复用引脚吧

网友L:
严格来说,
有源的叫晶振
无源的叫晶体

一般只有一个频率输入脚的,大多选择有源晶振

网友M:
如果只有一个引脚的话,你就要考虑有源晶振了

网友N:
用有源晶振试试呢

网友O:
为啥要考虑用晶振,内部晶振它不香么?

网友P:
这个芯片还没有用过,不过我觉得可以用有源晶振的吧

网友Q:
你看看他家的芯片手册呢,没有参考电路么?

网友R:
我估计可以不用外部晶振电路的

网友S:
用的话,估计会有有源晶振来做外部晶振输入吧

网友T:
你可以试试有源晶振,不然可能不太行耶

网友U:
可能就是不让你用外部晶振呢,不然为啥这么特殊呢

网友V:
你不用管吧,放个有源晶振上去试试

网友W:
这个我也没遇到过,不过一个引脚的晶振,一般都是有源晶振才行

网友X:
这个你可以问问航顺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Y:
考虑一下,换个芯片如何

网友Z:
你参考一下他家的推荐电路呗,如果没有晶振,就不用嘛

网友AA:
问题不大的,用过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AB:
这个我觉得可以看看他家那个芯片手册,看看HSECLK杂用

网友AC:
一个引脚就是有源晶振吧,无源的也接不上去啊

网友AD:
试试考虑个有源晶振试试,如果不行,就不用外部晶振

网友AE:
这芯片估计是为了省成本,可以用内部晶振,或者是外部有源晶振

网友AF:
应该得用个有源晶振才行,不过有源的贵,还不如不用外置晶振

网友AG:
参考数据手册要求

网友AH:
那就是需要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AI(2022-02-20):
这个可能是使用有源晶振的

网友AJ:
那就是外部使用有源晶振,给MCU输入时钟。

网友AK:
好像stm32f030也没有外部的晶振

网友AL:
HK32F030MF4P6的手册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AI:
有8Mhz的有源晶振吗

网友AM:
使用有源晶振输入。

网友AN:
这个没有外部晶振电路吗

网友AO:
HK32F030兼容stm32哪个芯片

网友AP:
内部晶振不能满足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