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VCT6的PC14做为IO口怎么没输出

楼主(2022-01-20):
我用107那个例程改,pc的其他脚可以,改到这个pc14就没输出了,请问怎么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网友A:
用的F130C8的,PC13、PC14、PC14,手册上写的默认就是GPIO功能,实际测试不行,估计还得关闭外部时钟等操作
LIN模式的发送断开帧的库里还没有函数,还得使用寄存器操作
库函数离ST的完善度还有距离

网友B:
这个引脚是不是下载脚啊

网友C:
换一个引脚吧

网友D:
能否确认这个引脚烧掉了呢

网友E:
其他型号的是可以的吗

网友F:
程序里边有没有对它进行复用啊

网友G:
是不是你的引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