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STC8H8K64U逐飞科技例程的串口发送的和收到的为什么不同

楼主:
官方例程函数内容肯定是没有写错的,但是为什么发送0x1E我收到的却是80?怎么才能收到正确的数值呢?

主函数:
void main()
{
    DisableGlobalIRQ();    //¹Ø±Õ×ÜÖжÏ
    board_init();
    //uart_init(DEBUG_UART,DEBUG_UART_BAUD,DEBUG_UART_RX_TX_PIN);
    //UART1ÒÑÔÚboard_init Öгõʼ»¯£¬²¨ÌØÂÊ115200

    EnableGlobalIRQ();    //¿ªÆô×ÜÖжÏ
    while(1)
    {
        uart_putchar(DEBUG_UART,0x1E);
        delay_ms(100);
    }
}
串口发送数据的函数

//-------------------------------------------------------------------------------------------------------------------
//  @brief      ´串口字节输出
//  @param      uart_n          串口模块号(USART_1,USART_2,USART_3,USART_4)
//  @param      dat             需要发送的字节
//  @return     void
//  Sample usage:               uart_putchar(UART_1,0xA5);       //串口1发送0xA5
//-------------------------------------------------------------------------------------------------------------------
void uart_putchar(UARTN_enum uart_n,uint8 dat)
{
    switch(uart_n)
    {
        case UART_1:
            while (busy[1]);
            busy[1] = 1;
            SBUF = dat;
            break;
        case UART_2:
            while (busy[2]);
            busy[2] = 1;
            S2BUF = dat;
            break;
        case UART_3:
            while (busy[3]);
            busy[3] = 1;
            S3BUF = dat;
            break;
        case UART_4:
            while (busy[4]);
            busy[4] = 1;
            S4BUF = dat;
            break;
    }
}

宏定义
#define DEBUG_UART                   UART_1
#define DEBUG_UART_BAUD           115200
#define DEBUG_UART_RX_PIN          UART1_RX_P30
#define DEBUG_UART_TX_PIN          UART1_TX_P31
#define DEBUG_UART_TIM            TIM_2

串口界面如图

网友A(2022-01-20):
1.5位停止位,改为1位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