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72外设CAN发送数据完成标志

楼主(2022-01-20):
RT,STM32F072通过CAN向总线发送8字节数据,如何判断是否发送完成,并且CAN总线确实有8个字节通过F072发出。

楼主:
提出这个问题原因是,CAN总线有多个设备,总线上数据量很大,我通过CAN发送函数发出8个字节数据,完成标志位都置位,但是实际通过CAN工具测得,总线上没有我发出的数据。

楼主:
@香水城   版主,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回环模式测试OK吗? 能否通过TX看到相应的发送数据。

如果OK,再检查下外部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
发送完成也有中断可以产生的。

网友B:
是不是硬件没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