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介绍电子标签芯片的组成及功能

楼主:
   电子标签主要由芯片和天线两部分组成。芯片的功能是对标签接收的信号进行解调、解码等各种处理,并把标签需要返回的信号进行编码、调制等处理。电子标签天线的功能是接收读写器传送过来的电磁信号或者将读写器所需要的数据传回给读写器,也就是负责发射和接收电磁波,它是电子标签与读写器之间通信的重要一环。

    电子标签的结构图如下:

    射频前端从标签天线吸收电流,整流稳压后供能量给芯片工作。
    CPU用来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和运算,如对存储器的读写操作等。
    在发送端, 调制器将基带数字信号转换成高频信号。
    在接收端, 解调器将高频信号转换成基带数字信号。
    实现数据传输的电路称为射频接口。

网友A(2022-01-21):
有点简单,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B(2022-02-21):
这种标签属于CPU卡,很好用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用在加密级别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身份*和银**

网友D:
这种就是跟蓝牙差不多,就是射频方面

网友E:
CPU卡还是很厉害的,一般人很难搞得动

网友F:
现在很多IC卡也都是用cpu方式做出来的

网友G:
CPU卡不错,不过就是贵了一些,很多地方用不了它

网友H:
CPU还可以用一块地方去模拟M1卡呢

网友I:
CPU现在技术很成熟了,而且加密机制很强

网友J:
CPU卡是不是可以用加密狗来多层加密啊?

网友K:
还得是CPU卡,除了贵是缺点,其他都不错

网友L:
射频挠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