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关于 AT32 Firmware Library V2版 的USB主机例程

楼主(2022-01-20):
在官方的415开发板上测试USB host的2个例程,发现2.0.0的库里的hid_demo例程没反应(上电无串口打印),msc例程有反应(能正确打印信息,并识别到U盘),这个2.0.0的库是在AT论坛置顶推荐的Gitee下载的。

而重新在官网下的2.0.2版本的2个USB host例程都没任何反应,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用旧的1.3几版本的是正常的。

另外是否能提供下usb host 识别其他HID设备的例程(不是键鼠)?

楼主:
更正下说法,“发现2.0.0的库里的hid_demo例程没反应(上电无串口打印)” => 主循环里加了打印,上电后没有打印输出,而且插鼠标没反应

楼主:
没反应的例程,把uart_prin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放在 usb_gpio_config()后面就可以了,官方要更新下例程才行?另外hid_demo改为能识别其他HID设备,需要怎么改动?有相关例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反应的例程,把uart_prin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放在 usb_gpio_config()后面就可以了,官方要更新下例 ...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UART用到了PA9,USB初始化时也用到了PA9,在USB主机模式下,USB可以不用PA9,将USB_VBUS_IGNORE这个宏打开就可以了。如果要支持其它HID设备,可以参考如下文档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N0094_AT32_MCU_USB_Host_Library_Application_Note_CH_V2.0.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UART用到了PA9,USB初始化时也用到了PA9,在USB主机模式下,USB可以不用PA9,将USB_VB ...

感谢回复,已修改程序能正常枚举其他的HID设备了,但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获取设备的report描述符时,好像最大只能获取到256字节,下图是我通过USB Monitor捉取的数据,主机这边已经是发起获取706字节的请求了(0x02c2),但收到256字节就停止了(该设备我在PC下稳定测试,是能获取完整706字节的):

尝试通过修改 USB_MAX_DATA_LENGTH 和 OTG_FIFO_SIZE 也没效果,请问这个需要修改哪里才行?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权威的例程的啊

网友C:
那可能就是版本升级的问题了

网友D:
为什么这种不能向下兼容呢

网友E:
版本不太适应了

网友F:
如何在原有版本上进行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