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PICkit3,烧录

楼主:
第一次用MPLAB X IDE 用PIC KIT3烧录出现“您试图更改受保护的引导存储器。要执行该操作,必须在调试工具“安全段”属性页上选择“引导段、安全段和通用段”选项。编程器件失败提示

网友A(2022-01-20):
貌似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很久没用了,记不起来怎么解决的了,建议结合遇到的问题多看看说明书,仔细检查电路,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很久没用了,记不起来怎么解决的了,建议结合遇到的问题多看看说明书,仔细检查 ...

谢谢啦

网友B:
都勾上试试呗

网友C:
X IDE里选择工程属性(Project Properties),
窗口的最左边Categories选择列表里的pickit3,
窗口的右边option categories里选择Secure Segment,
下拉菜单里选择Secure and General Segments,
最后选择OK,再试试

楼主:
但是它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255,255,255)

网友D:
有没有先擦除,再重新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