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FDD390N15A TO252替代品

楼主(2022-01-20):
用在D类功放上输出MOS管 FDD390N15A  TO252 有没有用过的,有其完美替代品有没有; 输出功放达到100W/4 OH左右

网友A:
MOS管不满街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不满街都有吗?

我是新手,不怎么会打替代品

网友B:
我的D类用的IRS2092+IRFI4019H

网友C:
可以看看infineon和ST的这类管子,都是常用型号,兼容替换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类用的IRS2092+IRFI4019H

我的是IR 2093+ FDD390N15A  输出断路测试时会听到好像是2093 或者是FDD390N15A MOS 那里有哒哒的声音(你开关断开接通类似),你的2092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呀,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IR 2093+ FDD390N15A  输出断路测试时会听到好像是2093 或者是FDD390N15A MOS 那里有哒哒的声音( ...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product/power/mosfet/?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