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3277芯片使用PB3, 4, 5作为SPI1接口时无法发送数据

楼主(2022-01-20):
如题。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发不出数据同时还会卡在语句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RXAVL)中退不出去。
我看到STM32的代码中是先需要解除JTAG接口在PB3、PB4上的重映射。但是在MM32F3270系列的应用手册中并没有看到修改重映射的方法,也没有GPIO重映射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代码中有什么其它的问题。

void spi1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ENR_SPI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5);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5);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5);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SPI_StructInit(&SPI_InitStruct);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32b;
    SPI_InitStruct.SPI_DataWidth = SPI_DataWidth_16b;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
    if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8)
        exSPI_DataEdgeAdjust(SPI1, SPI_DataEdgeAdjust_FAST);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1, SPI_Direction_Rx);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1, SPI_Direction_Tx);
    SPI_Cmd(SPI1, ENABLE);
}

网友A:
是不是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B:
两种初始化混在一起了啊

网友C:
下载的时候用到这几个 引脚了吗

网友D:
看一下晶振是不是好的

网友E:
就是说卡在初始化了是吗

网友F:
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有应用啊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因为设置传输数据非8位时无法MSB,只能设置成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