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自锁电路为什么误触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01-20):
引用 网友A:
两小无猜。

我这样试过,加1K的也会误触发。就是上电瞬间会触发,如果电压1V,1V往上加就不会出发。感觉是电容的影响。但是我在你的位置也加了2个10nF的电容,感觉也是没什么效果

网友B:
G接哪里的?是不是上电瞬间G有一个高电平?

网友C:
除了以上要求,NPN增益过高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一般会采用NPN的EC倒置使用,电流放大倍数会小到20-30左右。
现在技术进步了,一般电流放大倍数都在200-400,需要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D:
并联 BE 的电阻必须小于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晶体管没坏丶设接错,不要用大林顿晶体管。
C1通常470pF以上,以不影响触发为原则。 ...

在BE接了一个1K电阻,同时并联一个20nF的电容。搞定了,应该是CE结电容过大导致,漏流过大导致

网友E:
应该是出现竞争冒险现象。

网友F:
如5楼那样,每个三极管的B-E极都并联电阻电容,C极都串1个电阻;最好在+端 -端也并联个电容。

网友G:
这类电路,我在三极管BE极接到几K电阻,没遇到会误触发的。

网友H:
误触发不正常吗?
三极管都有漏电流

网友I:
Iceo ,结电容的 位移电流,
过高的  δV/δt ,可控硅 有误开通的风险。

网友I:
PUT 不会有这问题,因它的用法是 慢上电,相当于 软启动。

网友I:
PUT模式,两管皆可用,刚上电时加在 发射结 的是反偏。

网友J:
这是三极管内部结电容的问题
在DV/DT足够大的时候肯定会误触发的
可控硅都有这样的指标
三极管做的,这个指标很难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