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开发板两种程序下载方式

楼主(2022-01-20):
【GD32VF103】开发板两种程序下载方式

目标:GD32VF103开发板两种程序下载方式实验

前言:
        这是抽奖群的抽到的盲盒板子,看见MCU是大名鼎鼎的GD32,再一细瞧还是RISC-V的,立马感觉这玩意高大上,因为没有玩过这类RISC-V的板子,老老实实从头开始学起,也想将自己的学习过程记录下来。先到官网去找找资料,http://www.gd32mcu.com/cn,官网上资料还很多,先学习程序下载吧。

一、DFU程序下载方式:
        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设备固件升级。主要技术特点:
1.使用USB线下载升级程序;
2.MCU进入bootload状态;

第一步:准备硬件:
        这块GD32VF103开发板有一个TYPE-C的接口,准备一条TYPE-C线即可

第二步:下载安装DFU驱动:
        这个DFU驱动是兆易自己的驱动,安装好之后直接使用TYPE-C线连接电脑,这时电脑是不会有任何反应或者提示的,不要着急,我就在这里掉到坑里了,反反复复安装驱动,结果发现是自己方法问题,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来搞:
1.安装DFU驱动:GD32 MCU Dfu Driv,64位电脑安装那个x64目录下驱动;32位电脑安装那个x86目录下驱动,将那个.ex_扩展名修改为exe扩展名即可;

2.使用TYPE-C线将GD32VF103开发板连接电脑,这时电脑是不会有任何反应或者提示的,不要急,继续下一步;
3.按下开发板上reset按钮--->>>再按下boot0按钮--->>>先松开reset按钮--->>>再松开boot0按钮;
4.此是电脑有反应了,开始更新DFU驱动了,等一会更新完成之后,可以再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见了,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打开DFU软件进行程序下载升级:
        可以看见已经识别DFU设备,可以看见ID号,可以看见MCU型号,

        点击download to device,点击open选择要下载升级的固件,按下OK就可以下载升级程序了,历时29秒完成。

第四步:运行已经下载升级后的程序:
        使用DFU下载升级不会自动运行程序,需要将开发板上按下reset才会运行,或者将开发板程序上电才会运行。

看见小灯闪烁了,DFU方式下载升级程序完美结束,奥耶!

二、ISP程序下载方式: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在线系统编程,无需将MCU从嵌入式设备上取出就能对其进行下载编程的过程。主要技术特点:
1.一般使用UART串口下载升级程序;
2.MCU进入bootload状态;

第一步:准备硬件:
        这块GD32VF103开发板有焊接一个UART接口,准备一USB转TTL转换器即可

第二步:使用USB转TTL转换器连接开发板和电脑;

第三步:打开ISP软件进行程序下载升级:
1.按下开发板上reset按钮--->>>再按下boot0按钮--->>>先松开reset按钮--->>>再松开boot0按钮;
2.打开ISP软件,选择串口号,其它不用修改,点击下一步,可以看见可读状态,无需解锁,还有FLASH大小、ID等信息,如下图:

3.选择需要下载的固件,注意:虽然我选择下载后重启,但是后面事实证明下载完成后并没有自动重启

4.经过漫长的1分多钟,终于下载完成

第四步:运行已经下载升级后的程序:
        使用ISP下载升级不会自动运行程序,需要将开发板上按下reset才会运行,或者将开发板程序上电才会运行。

看见小灯闪烁了,ISP方式下载升级程序结束成功运行。

三、总结:
        这里只罗列了GD32VF103开发板的两种下载程序方式:DFU和ISP。
从官网上看到还有其它方式,比如:GD-LINK、ALL-IN-ONE等方式,待后面空闲时候再去认真研究。

最后,再来一个:

DFU工具和ISP工具上这个图形点击下去,点点看吧,很有意思

楼主:
谢谢小管家添加图章

明明是小跑堂给你加的图章,你为啥要谢小管家?哈哈哈。是不是看上管家,瞧不起跑堂的?嘿嘿嘿嘿

网友A:
有机会试下

网友B(2022-12-04):
DFU下载检测不出来,驱动安装了,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