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输出波形畸变

楼主(2022-01-20):
请教大家个问题,为什么运放的参数改成这样,交流输出的波形正半轴会产生畸变,而且向负半轴偏移了,是因为R4和R3的比例不对吗,但这是个跟随啊,R3的阻值不能取大?运放是±3.3V供电,Vref=1.65V

网友A:
信号大小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大小范围?

50hz不超过500mv

网友A:
那就查下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以及输出电压范围了。

网友B:
正负0.5V的信号。
当信号未-0.5V时,等于0.575
当信号为+0.5V时,等于1.075
平移电路非要这么用运放吗?

网友C:
运放是±3.3V 供电。还加了正偏置,说明输出轨顶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0.5V的信号。
当信号未-0.5V时,等于0.575
当信号为+0.5V时,等于1.075

就是在找这个问题,但是1M的那个电阻换成100K后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R4弄大到4k7~10k,R3可不接。只通交,则R2再串联电容。Vref不要飘。

这个方法也想过,但是除了跟随功能还要靠这个运放调整放大倍数,如果去掉,不能保证幅值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是±3.3V 供电。还加了正偏置,说明输出轨顶天了。

如果说输出大了,那应该是正半轴销顶,而不是向负半轴偏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找这个问题,但是1M的那个电阻换成100K后就是正常的

运放型号?

楼主:
ADA4099-2BRZ-ES

网友B:
0.5V双极性信号转换成1.65±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V双极性信号转换成1.65±1V

如果按照你这个参数就是的,但是当作为跟随,R3=1M,R4=1K时,正半轴波形畸变,而且向负半轴偏移,单没有销顶,如果R3=100K,就是没问题的,这个原因不知道啊

网友B:
这个运放输出轨,15-13.5=1.5,如果你是正负3.3V供电,正输出轨3.3V-1.5=1.8V,负输出轨-3.3+1.5=-1.8,按最坏情况要吃掉2V。
这个电路就是平移电路,可以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轨至轨运放,国产一大把,没必要采用双电源供电。
datasheet好像最低供电都得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你这个参数就是的,但是当作为跟随,R3=1M,R4=1K时,正半轴波形畸变,而且向负半轴偏移,单没有 ...

用了1M的电阻,反相端的偏置电流,与同相端的偏置电流差异较大。
我记得运放做交流放大还搞个平衡电阻。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E:
R4:R3为千分之一,电路早就超出线性范围了,不奇变才怪呢

网友F:
这个问题大家不要猜了,基本是楼主的料盘混了,1M电阻搞成1k之类的。

网友G:
可能跟基准有关

网友H:
叶已经给你讲清楚了,唯一没有说的就是你的零点估计是理解错误,你的零点不是1.65V,这个你要搞清楚。因为你零点认识错误,所以以为偏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叶已经给你讲清楚了,唯一没有说的就是你的零点估计是理解错误,你的零点不是1.65V,这个你要搞清楚。因为 ...

是因为电源的问题吗,但实际输出波形就是向y轴负方向偏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1M的电阻,反相端的偏置电流,与同相端的偏置电流差异较大。
我记得运放做交流放大还搞个平衡电阻。 ...

这是个加法电路,电路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用OPA2191这个运放的话,输出波形就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加法电路,电路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用OPA2191这个运放的话,输出波形就是正常的 ...

把Ti的单电源运放放大技术的**好好研究下,你这个电路不想多讨论,没营养。直流平移我想应该与你的设想偏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i的单电源运放放大技术的**好好研究下,你这个电路不想多讨论,没营养。直流平移我想应该与你的设想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运放的最小增益允许多少。

数据手册里没有,这就很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会没有,有些的运放限制电压增益最小为五,此时像你这样接成遀耦器就会异常。
讨论这么久,总得要告知 ...

楼上我发了,OPA2191和ADA4099-2BRZ-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