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AC7512N不输出

楼主(2022-01-20):
void write_code_into_DAC7512N( uint16_t code)
{

        uint8_t i;

        set_DAC7512N_clk(1);
        delay_us(20);
        set_DAC7512N_SYNC(0);
        delay_us(20);
        for(i=0;i<16;i++)
           {
                   if(code&0x8000)
                                 set_DAC7512N_DIN(1);
                         else
                                 set_DAC7512N_DIN(0);

                         delay_us(20);
                         set_DAC7512N_clk(0);
                         delay_us(20);
                         set_DAC7512N_clk(1);
                         //delay_us(2);
                         code<<=1;

                 }
     delay_us(2);
                 set_DAC7512N_SYNC(1);
                 set_DAC7512N_clk(1);
}
这个鸟DAC片子就是不能输出电压,程序就是按照时序写的,片子是淘宝买的,大家谁用过这个片子,帮忙分析一下,看看程序不对,还是片子是假的。

网友A:
void write_code_into_DAC7512N( uint16_t code)
{
    uint8_t i;
    set_DAC7512N_clk(1);
    set_DAC7512N_SYNC(0);
    delay_us(2);
    for(i=0;i<16;i++)
    {
          if(code&0x8000)
                set_DAC7512N_DIN(1);
            else
                set_DAC7512N_DIN(0);
           set_DAC7512N_clk(1);
           delay_us(2);
           set_DAC7512N_clk(0);
           delay_us(2);
           code <<= 1;
        }
        set_DAC7512N_SYNC(1);
        set_DAC7512N_clk(1);
}
不会写程序,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B:
需要DAC  ADC  高精运放,隔离器件,接口,仪放,MCU  电源模块  光耦的可以联系我,我司代理3peak,纳芯微,极海,爱浦,华联,联系方式137190349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写程序,你看看行不行

不用这个片子了,不正常的东西。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