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望闻问切——中医四法助力维修线路板新手入门

楼主(2022-01-20):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楼主是一名迫于生计半路出家,从事电子线路维修的从业者,回想当年连万用表都不曾摸过几回,更别提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闻所未闻的仪器仪表了,着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路走来,虽然本人一直在专业技术上未有大的进展,但多年来的历练中,笔者还是有一些自认为不错的经验供各位新手朋友借鉴参考的。此文便以中医望闻问切辨症四法,来启发一下刚刚踏入维修领域而不得入门之法的朋友。
——细看
中医辨症首当其冲的是字诀:观人面相、气色,而在我们维修电路板中最直观的检修方法便是观察,如有无电阻存在过热、烧毁迹象;电容有无鼓肚、漏液等,PCB线路板上的元器件是否存在脱焊、松动症状。图一是楼主最近接修某变频器之PWM信号驱动电路板,至于故障原因相信各位同行一望便知;另一张图则是某电人电焊机,故障之所在。

此外,在针对元器件观察甄别的同时,还需将接手的电路板做一下功能区域划分:电源、信号采集整理转换、数据运算比较等等是也。故而,对一块线路板首先要会看,懂得如何看。
——听声闻味
一个人的病症,除了表现在气色上外,还会通过体味声音表现出来。当入手一块线路板经过观察后,有时通过闻一下线路板也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故障点,毕竟有些元器件在过热故障后,不一定在外观上留下痕迹,但其所残留的气味往往会出卖它!当然嗅味法,多用于功率较大的线路检修中,所以各位新手朋友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对于听声检修法,本人通过检修开关电源的总结来扼要说明一下:以大家最为常见的UC3842系列反激电流型开关电源为例,当通电后开关电源出现间歇振荡,俗称打嗝症状时,大家不妨细听一下——有的变压器会发出强有力的啾啾声;有的则发出细微的啾啾声,如此一来两种响声的检修方向是不尽相同的。如果变压器发出嗞嗞声,其检修方向又会不一样。
——沟通
在一番盲诊后,接下来便是要同客户交流:故障现象是什么?故障出现有无规律性?出现的时间段是否集中……。至于交流的收获,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避免维修过程中不必要的操作,防止故障扩大化——图示为某同行在未于客户沟通的情况下,冒然对变频器(该机已报出“OC”故障代码,并不可复位消除)通电,结果线路板上的IGBT模块发生爆炸,致使线路板被烧毁!其次有助于判定是否真是线路板损坏所致——实际工作中,有些线路板无法正常工作是因为布线不当,致使电磁干扰窜入而发生异常。最后则是大家都在意的维修费用问题。

——实测
切:切脉是也。对于我们维修工来讲,也就是使用各种仪器仪表测量之意。按照测量过程中通电与否,测量可分为静态测量(断电状态)和动态测量(通电状态)两种形式。概括来讲,静态测量主要针对的是线路的通断,元器件性能参数的测量。而动态测量则主要是针对线路电压值的测量,当然对于一些信号的波形参数还需借助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仪器。限于篇幅和本人能力有限,在此从简。
总之,一名电子线路板维修新手要想快速入门,并有所见树,除了要打牢理论知识基础外,还要多动手勤思考,善于交流借鉴吸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网友A:
板子维修

就是半路出家的维修电工,感觉修板子不错。

网友B:
哈哈,楼主难道是中医世家出身,这种法子也能借鉴,不错不错啊。

道法自然——维修线路板和看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医讲究治末病才是我们维修电工的最高境界。

网友C:
半路出家,善于总结、善于思考,赞一个,加油!

多谢坛友鼓励,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坛友多多赐教!

网友D:
这个标题搞得很有深意啊,不错哦。

多谢夸奖,半路出家也就是些经验之谈罢了。

网友E:
  用热成像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热成像仪看~~~~

不知道有没有价格便宜还不错的热成像仪可以推荐。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价格便宜还不错的热成像仪可以推荐。

淘宝找 200块钱左右的开发模块 加个液晶自己DIY  300内

成品  1200 左右把

@jrcsh :好的,改天上某宝看看再说,预算没有那么多钱呀。
@王栋春 : 可以 就是区域太大不直观 原理是一样的 , 哪个分辨率和用手磨差不多了
这个使用手持式体温测试仪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F:
维修费用这块重点说说 要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修费用这块重点说说 要多少合适

不知坛友说的可是变频器维修?这个要看牌子、功率、故障原因以及维修等待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