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22-01-21):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32 timeout=0;
    u32 maxDelay=0x1FFF;
        HAL_UART_IRQHandler(&UART2_Handler);        //调用HAL库中断处理公用函数

        timeout=0;
//    while (HAL_UART_GetState(&UART2_Handler)!=HAL_UART_STATE_READY)//等待就绪
//        {
//        timeout++;////超时处理
//        if(timeout>maxDelay) break;
//        }
//        timeout=0;
//        while(HAL_UART_Receive_IT(&UART2_Handler,(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HAL_OK)//一次处理完成之后,重新开启中断并设置RxXferCount为1
//        {
//        timeout++; //超时处理
//        if(timeout>maxDelay) break;
//        }
}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32 timeout=0;
    u32 maxDelay=0x1FFF;
        HAL_UART_IRQHandler(&UART2_Handler);        //调用HAL库中断处理公用函数

        timeout=0;
    while (HAL_UART_GetState(&UART2_Handler)!=HAL_UART_STATE_READY)//等待就绪
        {
        timeout++;////超时处理
        if(timeout>maxDelay) break;
        }
        timeout=0;
        while(HAL_UART_Receive_IT(&UART2_Handler,(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HAL_OK)//一次处理完成之后,重新开启中断并设置RxXferCount为1
        {
        timeout++; //超时处理
        if(timeout>maxDelay) break;
        }
}

入上面中断函数代码,为什么增加处理机制,就只能接收到两个字节,把中断处理机制去掉就能接收正常字节,还是不经意间调出来的,
有人遇到过吗?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审核?

网友A:
你的 这个写法没有问题?

while(HAL_UART_Receive_IT(&UART2_Handler,(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HAL_OK)

为什么要while循环?

另外,中断里如非必要 代码尽量精简,尤其这种涉及到后续接收处理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这个写法没有问题?

while(HAL_UART_Receive_IT(&UART2_Handler,(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HA ...
         b1     Rx state
  *             0  : Ready (no Rx operation ongoing)
  *             1  : Busy (Rx operation ongoing)

坏就坏在,这位一直是1

网友B:
标识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识位的问题?

读这位一直是1,正常判断是0才进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