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Vxx替换GD32F205Vxx需要修改哪些?

楼主(2022-01-21):
STM32F205Vxx替换GD32F205Vxx需要修改哪些?1.芯片直接替换发现短路,看数据手册是兼容的,有哪些没注意?
2.STM32F2的HAL固件库是否能用在GD32上?

网友A:
如果对比了数据手册,确认引脚是兼容的话,那你这个短路要看看是不是焊接造成的。另外ST的HAL库不能完全兼容GD的芯片的,所以为了可靠还是用GD的吧。

网友B:
国产都来替换来了,现在我的工作也多加了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比了数据手册,确认引脚是兼容的话,那你这个短路要看看是不是焊接造成的。另外ST的HAL库不能完全兼 ...

HAL库完全不能用来开发GD32,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