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运行慢

楼主(2022-01-21):
有个STM32F103R8T6,烧完程序,跑的很慢,并且时不时的就停止运行了,同样的程序,烧到另一个单片机就没事,一切正常,那是不是这个单片机买的是个假货?

网友A:
还有这种情况?如果是假货的话都烧不进去,或者正常用,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用的是同一个晶振吗

网友B:
之前晶振有问题,和你现象类似

或者,晶振电容

网友C:
估计是你的晶振有问题

网友D:
这个我也遇到过一次,就一次,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E:
可能是芯片的事儿,换芯片吧

网友F:
这个怎么可能?是不是时钟没配置对啊?

网友G:
你可以问问你的购买商家,问问咋回事儿

网友H:
你这个问题有意思,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是啥原因引起的

网友I:
确定不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J:
是不是你用了软延时啊?还是时钟没配置对

网友K:
也有可能是假货啊,不好说,现在芯片假的太多了

网友L:
是同一个品牌么?如果不是一家的芯片,有可能会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M:
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不过能换芯片就别折腾了,费劲

楼主(2022-03-18):
不好意思各位,以为没人回复就没看,也没收到提示,没想到这么多人回复,应该就是假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