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一般RTC供电的纽扣电池可以用多久

楼主(2022-01-21):
大约多久电池会没电?
一年?两年?

网友A:
看电池的容量和质量怎么样了,RTC一直用的话,一般电池感觉都用不到一年就没电了

网友B:
有的两单个月就没电,有的两年照样用
都是一个供货商买的
电池座一定不能虚焊

网友C:
好像可以用挺长时间吧,
不知道跟电脑上的电池作用一样不

网友D:
一般都三五年吧,可以用到

网友E:
这个不好说,看你电路设计呗,设计的好能时间长点儿,设计不好就不行

网友F:
一般也这样吧,不过没电可以换,不用担心的

网友G:
可能三五年吧,我知道的我产品好像时钟电池都很耐用

网友H:
这个看你设计电路,有没有漏电啥的

网友I:
跟电脑BIOS差不多吧,能用五年左右呢

网友J:
都能用很久吧,这个具体时间但是没测试过

网友K:
可以用很久,一两年都少说

网友L:
估计得个三五年,七八年吧,看你选的时钟芯片是否低功耗

网友M:
好像挺长时间的,我这产品都卖出去五六年了,时钟电池也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