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所有的mcu都可以串口下载程序么

楼主(2022-01-21):
看到有很多说串口下载和升级程序的
这种功能,是所有的MCU都有么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用串口下载也就是支持ISP下载模式,只是大部分MCU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B:
是的啊,所有都支持串口烧录程序的

网友C:
这种可能你得写bootloader才行,有的是自带BootLoader

网友D:
这个倒是不清楚,不过我觉得ISP功能基本都支持吧

网友E:
我用过NXP的LPC800系列是支持ISP功能的

网友F:
差不多吧,就算不支持自己可以写个跳转,让它支持

网友G:
有些boot0 ,boot1配置,可以通过串口烧写
如果不这样,可以自己写程序实现

网友H:
基本上都是支持串口烧录程序的吧

网友I:
这个是跟厂家有关系的吧,这种BootLoader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J:
应该是都支持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K:
是啊,都支持的,不然没有仿真器咋烧程序啊

网友L:
现在串口估计都是标准了,所以支持串口应该差不多

网友M:
我猜应该是的,我用的芯片基本都是支持串口烧录的

网友N:
应该吧,串口批量能稳一些啊

网友O:
好像是的,我用的ST/STC和一些其他的都是支持的,但是STM8是不支持的,得自己写boot

网友P:
应该不是的,我知道之前STM8都不支持

网友Q:
这个看自己,自己写个boot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R:
新唐提供的有ISP例子,可以实现串口烧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