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实现两个stm32不同芯片单片机之间的CAN通信?

楼主(2022-01-21):
如题。
我现在有两个单板机,第一块是stm32f103ZET6芯片,这个芯片内的CAN程序可以运行,发送也是成功的。
另一个是stm32f103CBT6,我想将第一块的数据发送到第二块板子上,但是一直没成功,请问有人了解不同芯片之间的CAN通信吗?

PS:两块板子频率都是72MHz,CAN接的引脚也一样,都是PB11,PB12。

网友A:
那你让第二块发送给第一块试试

网友B:
以新唐的mcu为例,bsp中有can master及can slave的互相传送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C:
can只是一种通信接口,跟片子无关

就像你的串口通信一样的

网友D(2022-02-20):
CAN的话,加个CAN芯片是不是就好很多

网友E:
这个通信的话,你需要有协议的呀,然后解析协议就好了

网友F:
CAN的话我也没用过,不过我觉得应该和串口差不多吧

网友G:
好像can需要2个can芯片吧,就跟485芯片一样,不然好像通信能行?

网友H:
不能直接接在一起吧,估计需要can芯片的

网友I:
这个can没搞过,帮不了你,但是通信是要有协议的,或者发数,接收也行

网友J:
你去搜搜can的操作流程吧,估计不会很难的

网友K:
你得保证两个板子的can都能收发数据,之后再进行通信呀

网友L:
这个不难,只要保证你硬件CAN接口设计没问题,剩下就是软件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M:
这个不费劲,就逻辑跟串口一样,发送接收而已

网友N:
你可能需要一个can的调制解调芯片吧,或者这样,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