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们电路板装配之前,做老化试验么

楼主(2022-01-21):
就是板子功能正常时候,要加电,加温老化么?
一般参照什么标准

网友A:
老化试验都是出产前产品整机测试的,而不是针对电路板来做,除非你的产品本身就是裸板。

网友B:
没有这么正规的做过

网友C:
一般不对单板做这个

网友D:
不会每个都这样做吧

网友E:
就是基本上不做单板是吗

网友F:
那会不会印象质量呢

网友G:
应该有相应的国标的吧

网友H:
电路板不会单独做,都是整机做。

网友I:
特殊板子做单板,一般整机
但是感觉常规的高温老化,作用不大。
还是需要高低温来

网友J:
主要看使用在什么领域里面,然后再看看是否需要老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