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7】win10系统安装CMSIS-DAP CDC的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2-01-21):
N32G457这个开发板安装在win10上不显示这个串口信息。但是不影响使用,下载和串口都可以使用。

在win10上显示正常的com通信

安装驱动显示错误

网友A:
换个系统好试试

网友B:
什么意思?没识别到端口还能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没识别到端口还能使用?

是这样,win10只显示成usb串行设备,但是keil中可以检测到CMSIS-DAP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