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单运放放大器线性化电路分析

楼主(2022-01-22):
在HWM的
问题解答(1)——RTD放大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177686-1-1.html
HWM将这个放大器的传递函数计算出来了。后续的计算则没有说。
rtd的线性化按理来说,数字线性化现在成本也不高,然而此电路有一个弱正反馈的应用,作为学习,那是必须拿下,它是自己不熟悉的部分。
本人结合《DDZ-III型电动组合仪表》对rtd线性化的解释和TI的相关文档将后续计算全部列出。
首先电路图如下:

传递函数:

楼主:
HWM贴出的传递函数,按照其风格,不是最精简的。按其风格,最简式子如下

楼主:
RTD线性化的原理:
以0-200℃量程为例,pt100在0,100,200℃的电阻为
rtd0=100
rtd100=138.506
rtd200=175.856
如果绝对的线性,【rtd100】=137.928。
如此pt100转换为电压时,就存在非线性。如果时0-5V输出,中间值会略大于2.5V
按照TI文档的思路,这个rtd100这个138.506输出的电压需转换成2.5V于是有了这个正反馈。经转换后,是个S型的曲线,在1/4和3/4量程误差最大,但是远远小于不校正的电路。

楼主:
将pt100在量程最低,中间,最高对应的阻值带进传递函数,建立方程

其中RL,RM,RH已知(查表可得),R1和R4用户指定
这样就是一个3个方程组,是有解的

楼主:
R5电阻的求值公式(输出电压从0开始,如果不是0开始更复杂):
(43655554*R1 + 2*R1*((5449306640625*R1^2)/4 + 67820076309375*R1 + 44778674868136729)^(1/2) + 2334375*R1^2)/(144500*R1 + 379563892)
可以看出R5只与R1有关
R2:
((94890973*R4 + 36125*R1*R4)*(43655554*R1 + 2*R1*((5449306640625*R1^2)/4 + 67820076309375*R1 + 44778674868136729)^(1/2) + 2334375*R1^2))/(116718750*R1*(144500*R1 + 379563892)) - R4
R3:
((94890973*R4*(43655554*R1 + 2*R1*((5449306640625*R1^2)/4 + 67820076309375*R1 + 44778674868136729)^(1/2) + 2334375*R1^2))/(144500*R1 + 379563892) - 116718750*R1*R4 + (36125*R1*R4*(43655554*R1 + 2*R1*((5449306640625*R1^2)/4 + 67820076309375*R1 + 44778674868136729)^(1/2) + 2334375*R1^2))/(144500*R1 + 379563892))/(94890973*R1)
根据公式的规律,先求R5,然后再求R2,R3。

楼主:
对ti文档的补充说明:
ti文档的公式由列方程得出,公式更加通用,对于非轨至轨放大器更加适合

对于此方程的求解,就不在列出,很长。
这里附上Ti的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ti文档的补充说明:
ti文档的公式由列方程得出,公式更加通用,对于非轨至轨放大器更加适合

1. 你这个只是由实验数据反求电路参数r2,r3,r5. 在r2,r3,r5还未知时,电路还未设计好,输出如何得知?
2. 这里所谓的线性,其实是指输出与温度的线性,你的方程里的“温度“在哪里?如何保证这是最佳线性?

我觉得应该是输出与热敏电阻值成线性。温度与热敏电阻值的关系与电路无关。

网友B:
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搞不定呢

网友A:
求解最佳线性步骤:

      1.  令 Rt=Rt0+a0*t+a1*t^2    (舍弃高次项)
      2.  采集不同温度下的Rt值,拟合出Rt0,a0,a1
      3.  把Rt=Rt0+a0*t+a1*t^2代入传递函数,化简得

                 Vout=V0+b0*t+b1*t^2+...

                   b0,b1是一堆r2,r3,r5,Rt0,a0,a1,t的代数式。

            要保证线性:只需  b1=0   即可

                  r2,r3,r5不唯一。

            如果要求出唯一值,可取e^2=b1*b1+k0*b2*b2+k1*b3*b3  求解最优化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t100在0,100,200℃的电阻为
rtd0=100
rtd100=138.506

这不是宽容不宽容的事,他的方法根本就不对,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解最佳线性步骤:

      1.  令 Rt=Rt0+a0*t+a1*t^2    (舍弃高次项)

我可能没说清楚:三个方程,5个变量,R2,R3,R5的解肯定是很多。
但是如果R1和R4,被用设定了值,那么三个方程,R2,R3,R5就定死了。

楼主:
to 不奇怪:
VOH,VOL,VOM
这是你期望输出的电压。如果5V的单片机,那么VOH=5V,VOL=0V,VOM=2.5V
如果是3.3V的单片机,那么VOH=3.3,VOL=0V,VOM=1.65V
这个的确是已知,是你期望输出的值。这是我对“已知,用户设定”的解释。
当然,如果不是轨至轨运放,VOH=4,VOL=1,VOM=2.5V,也是可以的,不过公式会更复杂。后面我也列出来了。
此方法就是Ti的excel表格计算的方法。
在此,我只讨论这个电路框架,这个电路框架成本低,就一个运放几个电阻。

你要设定VOH VOL VOM,就必须放开R1 R4,方程组还是不可解。
你以为VOH VOL VOM是你可以任意设定的吗?
比如取一个极端数据 R4=0,R1是无穷大,VoL VoM VoH能取什么值?呵呵,只能取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三个方程,5个变量,R2,R3,R5的解肯定是很多。
但是如果R1和R4,被用设定了值,那么三 ...

VoL VoM VoH是怎么已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三个方程,5个变量,R2,R3,R5的解肯定是很多。
但是如果R1和R4,被用设定了值,那么三 ...

线性又是与谁线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三个方程,5个变量,R2,R3,R5的解肯定是很多。
但是如果R1和R4,被用设定了值,那么三 ...

如果说VoL VoM VoH是设定的,R1 R4是你可以任意设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三个方程,5个变量,R2,R3,R5的解肯定是很多。
但是如果R1和R4,被用设定了值,那么三 ...

如果说R1 R4是设定的,那么VoL VoM VoH可以任意设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三个方程,5个变量,R2,R3,R5的解肯定是很多。
但是如果R1和R4,被用设定了值,那么三 ...

你又是依据什么说你那组方程的解就是命题的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又是与谁线性?

pt100相对ntc那是非常线性
用了校准电路,更加线性,但是仍然存在s曲线的误差,在量程1/4和3/4处最大,但是非常小,可以接受的线性。

网友A:
比如取一个极端数据 R4=0,R1是无穷大,VoL VoM VoH能取什么值?呵呵,只能取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VoL VoM VoH是设定的,R1 R4是你可以任意设定的吗?

1、R1过小,pt100的功耗大,需酌定。
2、R1过大,信号弱,影响R2和R3需要放大很多倍
3、R4的值很粗糙,就1k吧,2k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是依据什么说你那组方程的解就是命题的解?

我的命题是《PT100单运放放大器线性化电路分析》
这个命题由pt100,单运放的限定,楼主层,也引用了HWM的相关结论,这是我知识范围内的用词限定。
与《pt100线性化电路》这个命题是由区别的。
在《pt100线性化》的这个命题,我讨论了数字线性化成本也不高,一笔带过。(24bit ADC大家都知道)
综上所述,我的命题是来自看了HWM的rtd放大器,然后我发帖时也加了一些定语。
我讨论的是这个单运放,带点弱正反馈校正的,并参考TI和老国产仪表的解释,得出的解。
我在楼主层已经论述过数字化的线性矫正成本也不高,也就意味着更复杂的模拟电路线性化,我不会去研究的。

这就是你的依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1、R1过小,pt100的功耗大,需酌定。
2、R1过大,信号弱,影响R2和R3需要放大很多倍
3、R4的值很粗糙,就 ...

你不能同时设定VOH VOL VOM R1 R4,因为R1 R4会影响Vout的取值范围。前面已经给出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同时设定VOH VOL VOM R1 R4,因为R1 R4会影响Vout的取值范围。前面已经给出例子。 ...

有传递函数,确定了r1和r4,但是仍能调节r2r3r5,得到需要的,voh,vom,vol。

问题就是你根本无法得到需要的,voh,vom,vol。
比如取一个极端数据 R4=0,R1是无穷大,VoL VoM VoH能取什么值?呵呵,只能取0,0,0 ,取其他值都不可能的。那么你又怎么保证r1=5k r4=1k时,Vout在你设定的范围内呢?----你的设定值是不是合理?你想怎么设就怎么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传递函数,确定了r1和r4,但是仍能调节r2r3r5,得到需要的,voh,vom,vol。 ...

你这个办法,只能保证调整后的S曲线过那三个点,并不能保证这个S曲线比原来好,也可能非线性比原来更厉害。

网友A:
过那三个点的S曲线多了,非线性更厉害也很多。你这个算法毫无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弄个笵例出来,再去比对5个点丶10个点,看看误差多大。

你太低估这个技术了,这个是精密仪表的技术,是优于1%精度的技术,我的仪器设备,我相信你还是很清楚的。
不过Ti由**专门论述之,我大部分引用的是其相关结论。这篇**讲的比较详细。

@叶春勇 :三点校准的确很多,我也用过。你知道原理就说,别总是说这样得话---没意思。还是那句话,我不认识TI.
@不奇怪 :工业上看量程,一般用都是5% 1%,都是这么校准的。这是常用的。 放在抽屉里,空调间另外再说。
不好意思,我不认识TI。我只知道你给的热敏电阻本身的非线性也不过1%左右,而你这个技术声称优于1%---你不觉得这是个笑话吗。

楼主:
to 不奇怪
淘宝上的电阻本,大概170种
其中覆盖1,10,100,1k,10k,100k,1meg
其中“工程师的直觉”  0-1欧系列,1-10欧系列,1meg-10meg直接排除。
剩下100 1k 10k 100k的电阻,可以采用计算机里的二分查找。其复杂度为O(LOG2(N)).
那我选电阻,当然从中间开始,即1k,10k开始,然后采用二分查找进去选择。
我一开始选个0欧的电阻,我不可能去这么做的。也不效率。

不知所云,顾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笵例,电阻值先用理论值,先展示给不奇怪看看。

可以,你给出量程范围

我相信你能捏一组数据并给出结果。我不承认你这一定是最优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听不奇怪讲,似乎他是认为这电路无 法达到预定目标,因此弄个实例来证明。
我是有建PT100和PT1000的 ...

这个是lt-spice仿真的曲线其中V1为有矫正的电路输出
V2为无矫正的放大电路
VR为0-200转0-5V理想基准曲线

其中V1-VR,是个S型曲线,偏差最大810uv,小于1mv,在量程的1/4和3/4处

V2-VR,是个负系数二次曲线,偏差最大60mV,在量程的中间,仪表一般都用中间端,误差最大

坦白讲你的仿真结果不错,但是如果你不能给出R1 R4得选取原则,你这个结果具有随意性。
顺便告诉你:我也专职做过高精度仪表。
重复一遍:我相信你能捏一组数据并给出结果。我不承认你这一定是最优结果。由于R1 R4选取任意性,选其他值是什么结果?你应该给出R1 R4分别为x y轴,画出误差变化曲线,同时给出为保证结果最优,给出R1 R4得选取原则(而不是仅仅出于功耗等原因)---这样才算一个可以信赖得算法。

楼主:
经比较:
未采取校正措施,最大偏差为60/(5000-0)约1%
经过校正,最大偏差0.81/(5000-0)为万分之1.6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你给出量程范围

R1 R4 的选取对线性也有影响,随意选取R1 R4得出的结果不可信,这也许就是“优于1%”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这样不奇怪就不质疑了!

其实你说的三点对准,其他的就很小了,表达的最清晰了

网友A:
坦白讲你的仿真结果不错,但是如果你不能给出R1 R4得选取原则,你这个结果具有随意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白讲你的仿真结果不错,但是如果你不能给出R1 R4得选取原则,你这个结果具有随意性 ...

我想的最优解
但是这个东西,就需要HWM来讲了,我讲不了。

三点矫正法应用很多,他是有理论根据的----就是这个。但是他也是有条件得:变量个数不能大于三。现在有5个变量,你仍然用三点矫正法得依据是什么?
你写这个没什么奇怪,因为学界很多理论都是由他得到的。现在得问题是这里面有5个变量,你凭什么要设定其中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当然的,因为有H大师和你以及TI文献,代表是成立的,至于准确度应该也是微小的偏差。至于中点输出 ...

我以前校准温度仪表时,pt100用电阻箱模拟的,电阻值用电阻箱拨的,阻值来自pt100分度表。基本都是标准化的东西。至于实测,讲究个性化了,那基本都是母表级别。
工业仪表现场常用的表,一般比较注重线性度,固定偏差,一般软件调调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当然的,因为有H大师和你以及TI文献,代表是成立的,至于准确度应该也是微小的偏差。至于中点输出 ...

NTC电阻你有好的线性化电路吗?一个运放也行的。这个ntc的线性化用两个电阻,一个并联一个串联。最后也是S型的。
不过你有更好的电路可以推荐下,可以成本稍高点,加一个运放啥的没事。

楼主:
to 不奇怪
我是摸索ti的excel计算表格的算法。
在这个表格中,R1需要你输入
R4也需要输入,一个大大的【enter】

算出来的东西,基本都能接受。
我在前面发帖都已说明

@不奇怪 :输入0,得出奇怪的值,换一个,如果你有更好的算法,愿意公开,我愿意拜读,毕竟比ti的文档牛B。如果是抬杠,差不多了。我回你不少了。
R1=0 R4=0的结果你也能接受?(会不会无解啊?),如果不能,从零开始增加到什么时候,矫正效果你才能接受?你需要给出这个,这样就算不理论结果,至少也算经验公式。

网友D:
研究这种现在已经没有用途的东西,楼主不是一般的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究这种现在已经没有用途的东西,楼主不是一般的闲。

谢谢提醒,这个电路还比较精简。
大概的用处:
1、用这个电路大概率跟单片机的adc连接,且很多路。
2、量程可定制,例如100-150℃,用于企业的工装,10bit,12bit的adc精度也凑合。
论坛里有些人,觉得这种技术很得意,隔三岔五,上来问下,干脆公开算了。
这个电路手算有点难度,电脑算不是个事,小事一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这个电路还比较精简。
大概的用处:
1、用这个电路大概率跟单片机的adc连接,且很多路。

你这个电路有很大的成本问题,现在国产24位ADC(ENOB在19~21位左右)才两三块钱,加上一个高精度电阻。如果稳定性想跟我上述方案差不多的话,你要用5ppm的RJ711吧?一只二三十块,想想你的成本要有多高?

你们怎么从来就不考虑什么温漂,稳定性,从不进行高低温测试吗?看见数字出来了就以为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有很大的成本问题,现在国产24位ADC(ENOB在19~21位左右)才两三块钱,加上一个高精度电阻。如 ...

你说的是对的
既然这个方案用于单片机的adc,至于温度的飘移谁去管呢。
温度低了,手下的员工自己往上加就是了。工业仪表一般主抓线性度,偏差什么的,上位机软件改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