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共享一个基于WeAct STM32F401开发板的RT_Thread4.0.1基础工程

楼主(2022-01-22):
板子如下,WeAct的 STM32F401开发板

程序编译结果如下,Flash占用50K,RAM占用3K,带msh功能

程序运行如下,加入了软件复位命令

网友A:
这个工程模板是基于keil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模板是基于keil的吗?

对的

网友B(2022-02-21):
RT_Thread好像可以直接开发。

网友C:
WeAct STM32F401开发板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D:
现在开发环境都继承了一些系统的库了。

网友E:
需要自己配置软件吗

网友F(2023-09-29):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G: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H: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I: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J: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K: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L: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M: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N: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F: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O:
这个工程可以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