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ISPTool有自动下载和多机同时下载功能吗?

楼主(2022-01-22):
使用WCHISPTool,只能点一次“下载”烧录一个芯片,批量烧录太烦了。
能否改进一下,烧录完一片自动开始下一片,如果能同时并发多个就更好了。

网友A:
您好,WCHISP工具通常是给用户调试下载或少量烧录使用的,若批量烧录,建议你使用脱机烧录器

楼主:
脱机烧录器也是一次只能下载一个芯片,并且也是每下载一次要按一次按键。
感觉并不能加快烧写速度。

网友B:
这个功能是可以做到的,只是需要写烧录程序。

网友C:
你想要批量烧录,可以把固件发给沁恒,看看他们是否能给你出厂就烧录好呢?

网友D:
这个我觉得是不支持多个设备同时下载的

网友E:
这个一般是调试使用,而不是批量生产的时候使用的

网友F:
如果你的量特别大的话,我建议还是找代工厂烧录吧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沁恒家的脱机烧录器,看看是否可以哈

网友H:
试试自己写个软件脚本,自动下完等待下一片的接入

网友I:
这个我倒是没过多注意过,不过他家可以USB烧录,你是不是可以多搞几个烧录器同时下载呢

网友J:
没研究过,没用过沁恒家的芯片做批量,不过调试的时候用这还不错呢,以后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合作一次

网友K:
一般这个软件好像是支持调试使用的,批量好像不是很行

网友L:
批量的话你就交给代工厂吧,如果量非常大的话

网友B(2022-02-22):
俺写的软件插入自动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