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工程怎么重新打开

楼主(2022-01-23):
请各位指点一下,现在用的MPLAB X IDE v5.50建的工程,从MPLAB X IDE v5.50的列表中删除以后,如何才能重新在MPLAB X IDE v5.50中打开???????

网友A:
从“文件”菜单中点击“打开项目”,然后在“打开项目”窗口点开“Lock in”下拉列表框,找到项目文件夹,双击项目文件夹就能打开这个项目。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我的工程删除以后,文件夹就没有的工程的属性。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如下边图片中的两个文件夹原本是两个工程,现在下边的一个文件夹没有工程属性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我的工程删除以后,文件夹就没有的工程的属性。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我的工程删除以后,文件夹就没有的工程的属性。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图片中的两个文件夹原本是两个工程,现在下边的一个文件夹没有工程属性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要添加工程目录到软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要添加工程目录到软件就可以

你们说的是在打开项目对话框里边,文件夹显示IC标志的工程,现在我的这个工程不会显示IC标志,变成了普通文件夹标志,这种的怎么搞呢?

网友C:
工程配置文件已经删除了。源文件还在,自己再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添加源文件。或者工程有备份,把源文件更新下。

网友D:
开启后选择菜单栏上文件->打开选项

网友E:
MPLAB IDE建立第一个项目工程?

网友F:
打开MPLAB X IDE 在菜单栏

网友G(2022-04-25):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老哥你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