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80建立的虚拟串口,PID/VIP 如何指定?

楼主(2022-01-23):
980建立的虚拟串口,其PID/VIP 为0xA4A7/0x0525,如果修改呢?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法修改吧,修改了系统能认对吗

网友B:
你可以通过代码来修改吧,一般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C:
这个好像就跟USB一样,我觉得是可以改的,但是这个码是唯一的

网友D:
你去查查代码呗,可以改

网友E:
我记得这种就是描述符里可以改,你得找

网友F:
为什么要改它呢?这个不会耽误使用的呀?

网友G:
你这是要做USB设备识别么?就是不自家设备不让用?

网友H:
应该能改,不过得修改代码。开源的才可以,不然自己写很麻烦

网友I:
你看看这个虚拟串口通过谁来的呗,是仿真器的还是你主芯片的,主芯片的是可以改的

网友J:
你查查USB的开发介绍吧,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K:
建议还是问问新唐的FAE吧,能快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