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bt6端口太容易烧坏

楼主(2022-01-23):
#21ic问答# 这款芯片好用是好用,但太脆了,最近做的这批板子,发现PD9这个端口有不少坏的,是还没用过就坏了,长期输出高电平,大家有这种情况吗,以前做的板子好象没见过这种情况电路都是一样的,PD9经过244缓冲后再驱动一个功率管。

网友A:
没有说哪个管脚很容易坏的,
电路是成熟的么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MCU的问题,如果你的不是翻新的二手货,那就可能是你的电路有问题。PD9还是可兼容5V的,你这个故障率不正常

网友C:
驱动功率管可以考虑用ULN2803

楼主:
电路很简单,pd9直接接244的一个输入端口,244相应的输出端口接8050开关管,这个端口都是用来接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的,电流很少的,本来pd9可以直接驱动8050的,但为了统一所有的输出端口都用244缓冲,而其他大功率的端口倒没有烧,这个电路我都做过好几批板子用了多年了都没这个问题,就是最后做的这批板子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翻新的二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