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x】用PWM+DMA驱动WS281X RGB彩灯的产品级源码分享

楼主(2022-01-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这次的N32优质帖征集活动不错,可以更好的体验国民技术的通用MCU的特点,能够让大家更深入的体验国民的通用MCU,也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干货,在此我来抛个砖!!!
这次分享的是使用PWM+DMA驱动WS2812B(兼容WS2811)的方式和源码,源码内支持查询驱动方式和中断驱动方式,是一款可以产品级应用的方式,在此源码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即可。
下面我们先看看RGB彩灯WS2812B和WS2811的简单介绍
WS2812B和WS2811在供电;驱动数量;24bit数据结构和0 1码高低电平定义上有差别,但大致是兼容的,在代码里我通过宏定义进行了兼容。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具体源码
源码由5个文件组成
delay.c               ->  官方BSP内的延时函数  支持微妙 毫秒延时
delay.h              ->  官方BSP内的延时函数头文件
n32g43x_it.c          ->  中断函数文件
WS281X.c              ->  WS2812B和WS2811的驱动文件
WS281X.h             ->  WS2812B和WS2811的驱动文件头文件
delay.c和delay.h是国民官方BSP内的延时函数文件,文件内实现的us和ms延时函数,可以方便的使用,在使用相关延时函数前需要调用void delay_init(void)对系统时钟进行初始化。
我重点介绍一下n32g43x_it.c ;WS281X.c ;WS281X.h这3个文件

WS281X.h内定义了和灯珠驱动的相关宏定义
//#define WS2811                      ->   芯片为WS2811开启此宏    两宏互斥
#define WS2812B                       ->   芯片为WS2812B开启此宏  两宏互斥
#define PWM_DMA_IRQ            ->   使用PWM DMA中断开启此宏

#define   PIXEL_NUM1  4      //灯带1灯数(组数)
#define   PIXEL_NUM2  3      //灯带2灯数(组数)
#define   PIXEL_NUM3  2      //灯带3灯数(组数)
#define   PIXEL_NUM4  1      //灯带4灯数(组数)
#define   PIXEL_NUM5  1         //灯带5灯数(组数)
#define   PIXEL_NUM    (PIXEL_NUM1+PIXEL_NUM2+PIXEL_NUM3+PIXEL_NUM4+PIXEL_NUM5)   定义了驱动的灯数(组数);

定义了WS2811和WS2812B的0 1码PWM占空比定义,这里WS_HIGH和WS_LOW的值会再后面初始化函数时介绍。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WS281X.c这个文件
函数void WS281x_Init(void) 对PWM输出用到的GPIO进行了初始化;对PWM输出相关的定时器进行了初始化,对PWM输出相关的DMA进行了初始化; 对PWM输出相关的中断进行了初始化;在相关外设初始化前要打开相关外设的时钟。
PWM输出使用GPIOA的6脚(TIM3的通道1),开启复用模式

这里DMA使用的是通道2,在开启DMA模式时通过宏定义PWM_DMA_IRQ开启了DMA的NVIC相关操作。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N32G435的DMA,尽管通道不多,但真的十分灵活,所有请求都可以映射到任意8个通道上,这让使用变得非常自由。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TIM3_UP, DMA, DMA_CH2, ENABLE);这个函数实现了请求与通道的映射。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0;    //传输次数-》为0不发送
当DMA传输次数为0时,即使有相关请求也不会进行传输操作!!!
在这里使用更新事件触发DMA请求。
在定时器相关初始化过程中,涉及到PWM的周期和占空比问题,在用户手册中相关描述如下:
在函数中相关参数为
TIM_TimeBaseInitStruct.Period= 68 - 1;  /* 54M / 68 = 794.12K (小于800K) */
(TIM3的时钟总线最大频率为54M,而WS2812B的数据发送速度最大为800K,所以将TIM3_AR寄存器值设定为68(794.12K约等于1.26us),以便将输出频率控制在最接近800K的速率以内。)
TIM_OCInitStruct.Pulse= 0;  (对应的寄存器为TIM3_CDDATx的值,此值由DMA进行传输赋值,以便控制占空比。)
在开启DMA模式时通过宏定义PWM_DMA_IRQ开启了TIM3的NVIC相关操作。

外设初始化完成后,还要对灯珠进行初始化,就行将所要控制的灯珠,都设置为熄灭状态。
void WS281x_CloseAll(void) 函数将显示buffer全部填充为“0”(0码对应的占空比数值),再通过WS281x_Show();控制PWM输出开始。

WS281x_Show()内,先检查DMA传输次数是否为0,不为0说明传输未完成,需要等待完成,再将TIM3_CDDATx的值清0,然后在关闭DMA通道情况下对传输次数赋值,然后开启通道,最后使能TIM3就开始PWM的输出了。在使用查询方式输出情况下,使用PWM_DMA_IRQ宏控制的部分是查询传输是否完成的相关操作。这部分涉及到2块内容,一块是DMA传输是否完成,领一部分是PWM输出是否完成,因为DMA传输完成是先于PWM输出完成的,为保证WS2812B的控制信号准确,要在PWM传输完成后马上关闭PWM输出才行。
本文件的其他函数是和显示效果相关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再此就不详细介绍了。

当使用PWM+DMA中断传输方式,就涉及到n32g43x_it.c文件的内容。
由于开启PWM+DMA中断方式后,DMA传输完中断先产生,会先进void DMA_Channel2_IRQHandler(void)函数,在函数内确认是传输完中断后进入相关操作,先清除传输完成标志,关闭通道,然后再开启TIM的更新中断,在PWM完成最后一个周期的输出后进入TIM3的更新中断,再更新中断内要先清除TIM3_CDDAT1为0(以便保证输出为低电平,在下图中显示,如果TIM3_CDDAT1不为0,有可能会使输出为高电平,这样是不满足WS2812B的时序要求的),然后清除更新中断标志,关闭TIM3,禁用TIM3的更新中断。
至此,在使用PWM+DMA驱动WS2812B(兼容WS2811)的整个过程就介绍完成,相关源码一并提供,希望对有需求的朋友有所帮助。
源码在附件中,欢迎大家下载。

PWM DMA.zip

刚好需要参考,非常感谢作者

网友A:
有源码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有板子可以试试

网友B:
楼主的灯条好好看哟,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C(2022-03-03):
WS281X 使用定时器可以吗

网友D:
N32G435 用的pwm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WS281X 使用定时器可以吗

定时器不就是用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N32G435 用的pwm可行?

必须可以,我就是用435调试的

网友E:
如何用dma修改pwm呢

网友F:
以前用过延时操作。

网友G:
最多支持多少个WS281X RGB彩灯

这要看你串还是并,和内存是否够用

网友H:
不是可以spi+dma吗

可以,但有时想调到合适的0码和1码有点困难,我用过SPI方式,某些频率会有问题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一个案例哦。

网友J:
这个值得学习的案例

网友K:
最大支持多少的控制

网友L:
WS281X RGB彩灯效果怎么样

网友M:
我倾向于用SPI 引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大支持多少的控制

这要看你有多少内存和延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WS281X RGB彩灯效果怎么样

能跑满速,效果杠杠的

网友N:
这个pwm怎么使用dma输出呢

看源码吧 里面都有

网友O:
PWM+DMA可行?

必须可以,而且效率最高

网友:
之前都是使用的延时控制

延时效率太低了,其他基本也没法干啥了

网友P(2022-04-02):
之前用ESP32做了个彩灯

网友Q:
pwm控制延时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pwm控制延时能行吗

不需要控制延时,是调整占空比,你可以看看源码

网友R:
受教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经验

网友S(2023-01-12):
请教下这样1个TIM可以控制多少颗灯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下这样1个TIM可以控制多少颗灯

我展示的这种方式主要看内存有多大,因为要提前设置占空比数组,一颗LED要使用8bit精度占空比的话要24个字节,16bit精度占空比的话要48个字节。展示的方式是用空间换时间的方式。

网友T:
不错的,是调试占空比吗?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错的,是调试占空比吗?还是?

占空比

网友U:
这个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我认为SPI测试比较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我认为SPI测试比较好一些。

各有优缺点

网友V(2023-03-09):
可以spi dma的方式驱动WS2812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可以spi dma的方式驱动WS2812

各有优缺点,个人认为PWM才是最佳

网友W:
PWM+DMA是修改占空比的吗啊?

网友X:
这个数据是怎么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PWM+DMA是修改占空比的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数据是怎么保存的?

主要是使用内存保存动态数据

网友Y(2023-09-26):
大神能把个工程发下线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Y:
大神能把个工程发下线我不

工程在1楼有啊

网友Z:
最多支撑几多个ws281x,rgb彩灯

网友AA:
用于n32g435的PWM是否可行?

网友AB:
ws281x,利用定时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ws281x,利用定时器可以吗
PWM就是定时器实现的

网友AC(2023-11-04):
我一直没有搞懂国民技术的这个DMA通道。你程序里这句: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TIM3_UP, DMA, DMA_CH2, ENABLE);怎么是        DMA_REMAP_TIM3_UP和DMA_CH2对应呢,手册上是对应着DMA_CH3的呀。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用的是TIM3_CH1的PWM,为什么不是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TIM3_CH1,DMA,DMA_CH6,ENABLE);呢?
就因为这个DMA搞得头大了,后来一个项目换了另外的芯片了。

通道对应表

通道对应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一直没有搞懂国民技术的这个DMA通道。你程序里这句: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TIM3_UP, DMA, DMA_CH2, ...

我的程序是在G435上实现的,但看你的贴图好像不是G435的,不同系列的DMA是不一样的。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是在G435上实现的,但看你的贴图好像不是G435的,不同系列的DMA是不一样的。 ...

我的也是N32G435RB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的也是N32G435RB的芯片呢

我没看到你发的DMA对应关系的图片

网友AD:
如何修改PWM使用DMA

网友AE:
是不是可以使用SPI+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是不是可以使用SPI+DMA

可以 但暂用管脚多,想跑满速不太容易

网友AF:
我倾向于使用SPI,引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我倾向于使用SPI,引脚模式。

相对简单些,但缺点很明显

网友AG:
ws281x和rgb色光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G:
ws281x和rgb色光的效果如何

最高效的方式

网友AH(2024-02-01):
如何使用DMA输出这个PWM

网友AI:
我之前用ESP32制作了一个彩色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如何使用DMA输出这个PWM

DMA传输占空比的数值

网友AJ(2024-03-02):
这些数据是如何保存的?

内存动态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