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6T6A这个型号不支持CAN?

楼主(2022-01-23):
测试发现CAN没有输出?难道是裁剪版本?

网友A:
这个系列手册上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手册上没有吗

不带A结尾的手册说是有CAN的,带A没有发现细节描述

网友B:
手册上有CAN啊

网友C:
这个看手册即可,上面明确是有CAN的。
CAN interface (2.0B Active)
不过 只有1个CAN。

F105/107才有双CAN.

网友D:
这个你得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E:
CAN输出的话是需要can芯片的,你有加么?

网友F:
支不支持不知道,这个你可以查查手册,手册肯定有说明

网友G:
一般STM32F103的好像都有can通讯吧,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H:
咋说呢,你这就不细心了,官网都有它的手册,你查一下就只知道了呀

网友I:
你可以看看你的测试代码是否好用哈,在之前的好用芯片上测一测

网友J:
你仿真跟一下呗,看看到底咋回事儿

网友K:
这个一般情况都是有can的,但是你这个版本好像仅有一个can通讯

网友L:
应该是裁剪版本吧,不过好像也有can通讯

网友M:
你最好先证实你的程序代码是好用的才行哈

网友N(2023-03-23):
请教:C6T6带A不带A有什么区别?
手册看不到具体的说明。

网友O:
手册上说是有can的啊

网友P:
不带A结尾的手册说是有CAN的,带A没有发现细节描述

网友Q:
这个看手册即可,上面明确是有CAN的。

网友R:
CAN interface (2.0B Active)
不过 只有1个CAN。

F105/107才有双CAN.

网友S:
请教:C6T6带A不带A有什么区别?

网友S:
手册看不到具体的说明。

网友S:
是不是呢

网友T:
手册上说不带a的有。带a的没说

网友U:
手册上有can的

网友V:
手册有啊,支持的

网友W:
应该是有can总线的

网友X(2023-07-06):
这个型号应该是支持can的啊

网友Y:
用cube配置一下

网友Z:
不支持团队不知道,那你可以查看说明书,说明书一定要有说明吗

网友AA:
这个你患上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T:
手册说这型号支持can啊

网友AB:
这个芯片是支持can的吧

网友AC:
手册是支持的啊

网友AD:
通过模拟,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了什么

网友AE:
能输出的是需要能芯片的,你的好意吗?

网友AF:
手册在罐头里

网友O:
手册说是支持的啊

网友AG:
通用stm32f103似乎有可以通信的,应该支持

网友AH:
你最好确认你的程序代码是有用的

网友AI:
你可以看看你的测试代码是否可以使用啊,使用之前先测试一下芯片

网友X:
手册说是支持的,是不你没配置好啊

网友AC:
手册上写明了支持can的

网友U(2023-10-25):
有CAN的,不过只有1个

网友AJ(2023-12-10):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AK: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AL: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AM: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AM: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AN: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AO: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AP: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AQ: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