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没有N线,怎么把380V AC 变成220V AC

楼主(2022-01-23):
亲们,没有N线,怎么把380V AC 变成220V AC。 目前有两种方法,第一是用变压器,这个肯定可以。第二,在L1,L2中加上一个大电阻,把电压降下来,这种方法可行吗?

楼主:
具体的原理图看下面

楼主:
亲们,觉得第一种方法靠谱吗? 主要是没有地方放变压器了,想直接用一个大电阻去降压,可行吗?
thanks

楼主:
多谢回复,电流不大,是指多大?小于1A?

楼主:
ZD指的是压稳二极管,对吗?电源是1.7kw的,电流为8A,能这样处理吗?多谢了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你看用电阻,亏你想得出来,直接用三相变换出单相,电力变压器中经常这么使用,输出三相矢量叠加输出,变比自己计算一下,相当于三相平衡输出单相,这样每相输入均平衡,体积也不大,效率也高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电阻功率足够大,不过正常人都不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你看用电阻,亏你想得出来,直接用三相变换出单相,电力变压器中经常这么使用,输出三相矢量叠 ...

从理论上分析是完全可行的,为什么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电阻功率足够大,不过正常人都不这么干

多谢指点,为啥常人不这么干?

网友C:
看你负载吧,负载如果很小,那肯定O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负载吧,负载如果很小,那肯定OK吧

负载1.7KW,220V,8A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为啥常人不这么干?

这电阻降压消耗的功率巨大,全都白白的浪费在热量上了

网友E:
一般人都不这么干。
关键是用电阻降压,需要负载非常稳定,不能变化,
否则,负荷小的时候,电阻上没啥压降,相当于380V都加到了负载上,负荷大的时候,电阻上压降也大,负载上电压掉得厉害,会只剩100多V了。
比如说,你是一个220V的白炽灯泡,这个可以用电阻降压。
如果你是一个其他负载,比如手机充电器,就不行。因为负荷不稳定,插上手机和不插手机的时候,负荷相差几十倍,你那个电阻没法选。

如果非要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用电阻,那就要求,做一个假负载上去,这样的话,你的真负载工作还是不工作就相差不大了。

一般来说,你的负载功率是1W的话,假负载需要最少10W左右。才能保证电压变化不大,220V电压在200V和240V之间变化。
算上你的电阻上的功耗,大概需要17W的功率变成热量。

如果你负载是200W的可变功率,那么假负载和电阻上的消耗功率需要3400W。
这样算下来,先不说3400W的电阻多少钱,
只算一天24小时多花的电费就要80块钱,一个380V转220V的变压器也就这么多钱吧。

如果负载功率是1.7kW的可变功率,那么假负载和电阻上的功耗就要 28.9kW。
一天的电费就要大几百块,一个月电费就小几万块,够把原设计人员开除,再另外请几个人的工资了吧。

网友E:
另外,散热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
即使说,你的负载是稳定的,不需要再加假负载,
但是1.7kW的负载功率,在降压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也有1.2kW。用稳压管啥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1.2kW的发热功率,散热空间需要非常大,
你见过以前的电炉子吧,那个功率也就是1kW,在那么大的体积,还能有这么高的温度,虽然没到白炽状态,但是至少几百度了。这个温度放在配电箱里肯定不行的,所以要降低温度,要想降低温度,只能加大面积和体积。

比如说,白炽灯,电烙铁,电热毯,都是同样40W的功率,
白炽灯灯丝2000多度,因为体积小,电烙铁温度400多度,体积相对大一些,而电热毯体积更大,温度就只有40多度了,

同样,1.2kW的发热功率,得需要温度不超过80度,那么就得需要空调内机那么大的体积,还得风扇一直吹着。

空调内机里面有一个发热管,电辅热,功率大概就是1kW左右,
通电发热的时候,风机得一直吹着风,如果内机的风机不转了,发热管分分钟冒烟。

网友E:
这还只是说1.2kW的发热功率,如果是28.9kW的发热功率,那更是一个问题。
一般一个小型采暖锅炉也就这么大功率,还得带那么多暖气片。
你要是想主动散热,需要的空间可想而知。估计应该像大10匹的中央空调的外机那么大的风冷散热器吧。

所以,你想的,空间有限,用电阻减少空间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不但空间不能小,还得需要更大的空间。

网友F:
电阻降压不可取,既浪费又不安全。如果功率不是很大可以使用自耦变压器效率高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负载1.7KW,220V,8A左右。

采用电阻降压,电阻的体积估计比变压器体积还大,除非用液冷。

网友H:
建议做个地线,马上就有22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人都不这么干。
关键是用电阻降压,需要负载非常稳定,不能变化,
否则,负荷小的时候,电阻上没啥压降 ...

多谢回复,多年前曾经用过这个电路,小功率的,几十W,没找到当初的原理图。现在看来,大功率确实不可行。

网友I:
用电阻降压的方法,对于恒定的大功率,只存在效率和散热的问题,原理上可行。但是对于可变功率(即工作电流不恒定),原理上就不可行了,电阻上的压降将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没法保证输出电压的准确。

串联电阻,相当于电压源的内阻增大。任何内阻较大的电压源,其应用都是受限的,不能用于工作电流变化的地方。

楼主的场合,如果能自己埋设一根接地电阻小于10Ω的地线,则可以用一火一地的方法得到220V的电压。由于接地电阻的存在,不能工作在较大电流的场合,且为了安全,要一直保持接地的可靠性。

网友J:
那么大的负荷,肯定要用变压器的

网友K: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用电阻降压,难道楼主忘记了可以三相四线,也可以三相三线,取一根线,直接用,另一端直接接入大地。这样就是220V。

网友L:
你要把380AC变成220AC再用到一个220VAC转48VDC的模块?
你的用电阻的方案为什么别人不用,是因为串联电阻供不出电流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用电阻降压的方法,对于恒定的大功率,只存在效率和散热的问题,原理上可行。但是对于可变功率(即工作电流 ...

埋地线也不是办法。
首先,他需要的功率是1.7kW,电流是8A,你说接地电阻10Ω,那压降就有80V,
220V-80V=140V。这还能用吗?且不说接地点发热和漏电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埋地线也不是办法。
首先,他需要的功率是1.7kW,电流是8A,你说接地电阻10Ω,那压降就有80V,
220V-80V ...

1.7kW确实功率太大,就是用合格的,4Ω以下的普通电气埋地电极,也满足不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