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做项目时候需要预留外部编程接口吗

楼主(2022-01-23):
还是只在内部预留就行 了,你们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可以将编程接口及串口输入共用脚。
有烧录需求就从同一介面烧录。
串口拿来打印

网友B:
什么是外部编程接口

网友C:
需要就留,不需要就不留

网友D:
做成串口烧录比较好,方便调试与改写 程序。

网友E:
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

网友F:
编程接口一般可以留,因为这种不留的话,生产也费劲

网友G:
看你量多少呗,还有就是烧录芯片的时候看看怎么操作方便呗

网友H:
都行,怎么烧录都行,也可以找代工烧录BOOT,然后回来在线升级

网友I:
外置也行的,方便维修

网友J:
你可以做个不一样的接口,做个工装,然后就很省事儿了

网友K:
一般都是外置预留的,能好一些

网友L:
看你操作啦,做项目是没多少量,肯定要自己烧录之类的,我觉得要有外部编程接口

网友M:
正常都是外置的,还是留着吧,也不占你多少地方

网友N:
你说的内部预留是怎么操作啊?调试留着,批量不要留出来?

网友O:
留着总比不留强,是很方便的,所以为了少给自己带来麻烦,还是预留一下吧

网友P(2022-02-22):
这个不是根据需求确定的么

网友Q:
我们没多少量,都是留了接口自己烧录程序

网友R(2022-04-22):
需要调试,应该就需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