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在protel DXP中PCB图中给电路板绘制边框、安装孔的方法介...

楼主(2022-01-23):
AD, AC, ck, pc, Prote
SO单片机开发指南之18
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 能不辉煌不要紧,进步收获有就行。
边走边取,本文介绍在ProtelDXP中PCB图纸中给电路板绘制边框、安装孔和标注的方法。
1、给电路板绘制边框
电路板的边框是电路板的外边界,边框是怎样的,一般加工出来的电路板的外形就是怎样的。
给电路板绘制边框的操作在“Keep-outlayer”图层中进行,在此图层里画直线、曲线,形成一个闭合的形状,就是电路板的边框。
绘制边框需要考虑的因素:
>>安装空间的情况。如安装电路板的机箱内的形状是怎样的,电路板的外形要与之匹配。
>>元件大小以及数量。如果元件大而且数量多,一般电路板也要大一点,反之则小点。
当然还有其他,不细说了。
绘制边框的操作:
>>先完成元件的初步布局。要绘制边框,一般是已经把元件凑到一块了,这样才能大致确定电路板的边界。
>>在PCB图纸底部的图层管理栏中先点击“Keep-outlayer”进入禁止布线层,
>>再点击上方工具栏里Place Line工具(直线工具)绘制边框。直线工具的使用方法与画图里面的一样,在界面里点一下开始画直线,移动后再点一下结束绘制。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可以画异形的。
>>在禁止布线层里绘制电路板的边框。
下面图解:
2、绘制安装孔
安装孔是固定电路板之用,用若干个螺纹穿过电路板的安装孔拧到底板上的螺纹孔上,就能固定电路板。
绘制安装孔的操作,一般还是在“Keep-outlayer”图层中进行,画几个圆,就是当作安装孔。
绘制安装孔需要考虑的因素:
>>底板上螺纹孔的位置。安装孔要与之匹配;
>>固定螺栓的粗细。一般电路板上的安装孔要比固定螺栓略微大一点点。
绘制方法:
>>在PCB界面点击“Keep-outlayer”,进入禁止布线层;
>>在上方的工具栏上点击“Place FullCircle Arc”,是绘制圆的工具;
>>在适当的位置画圆,这个圆就是安装孔。这个圆的大小比安装螺栓略大一点。尺寸很关键,安装孔的形位尺寸可以用(Ctrl+M)快捷键来测量;
>>再画一个更大一点点的同心圆(保护圆)。这是保护之用,为了设置不要在螺帽覆盖的区域内布线,以免拧螺纹时把电路板上的铜线伤着了,或者导致短路,后面在布线完后需要删除这个保护圆。
还是看下面的图解:
3、小结
绘制边框、安装孔依然是电路板设计的基础知识,无它,只为更清晰地分享而已。
本节完,精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