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电子技术普及贴01

楼主:
1>三极管——用电控制的开关  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维修的机器里有很多,但不能一概而论都说成是三极管,这样形状的还有双二极管(如D2E),稳压ic(如3v的65Z、1.5V的65E、1.8v的65K、3.3v的662x等),场效应管(如212x、alsSH等)!就三极管而言还要分型号(如8050、8550等),型号不同在 电路 中的图也不同:

  你看到它们有什么不同?对,有一个脚上的箭头方向不一样,那个8050箭头向外的叫npn型的三极管,那个箭头是表示电流流动的方向,直流电电流流动的方向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电压你可以形象地比喻成水压,水位越高压力越大就好比电压越高电压越大一样,电池的正极就好比水塔里面的水,电池的负极就好比水塔附近的地面,所以我们就说电池的负极就是机器的地,我们所说的电压高低都是以地作为基准点的,地——也就是电池的负极是0v,也就是说没有电压,我们测量电压是多少都是一端连接地,一端用万用表红表笔去接触测量点所读出的值!回头再说那个8050的三极管,

  有箭头的那个脚是2脚,我们叫发射极,应该接地(低电),3脚叫集电极应该接高点位(相对发射极来说),那个1脚叫做基极!8550的叫pnp型三极管,在电路中的用法(接电)刚好和8050相反(因为箭头方向相反,呵呵)。现在讲一下这个东西在电路里有什么作用,三极管一般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放大作用,例如声音小通过它可以把声音放大;第二个作用是开关作用,就是用电来控制的开关。在mp3里面经常用到的是它的第二个作用——电控制开关,以8050为例,1脚基极就相当于电控制的开关按钮,接上高电位2脚(发射极)和3脚(集电极)就直通了,1脚基极没有电压时,2脚(发射极)和3脚(集电极)就断开了!
  三极管在贴片元件MP3上面经常出现的标志:1AM、1P3、A1、J3Y、M2A、SP1S、T1A、T04、W04、TLA-5D、W1P、Y1。。。。。。

网友A(2022-11-22):
三极管属实用的很多,一般都是用它做驱动电路

网友B:
其实三极管还能弄开关电路呢,就可以控制蜂鸣器,LED灯等元件

网友C:
三极管感觉模电用的比较多,可以搭建一些模拟电路

网友D:
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特性也行的

网友E: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三极管比较复杂,麻烦,各种特性

网友F:
对,可以用放大,实现对声音,对电流的放大

网友G:
三极管一般就是常用的80508550了吧

网友H:
三极管我一般都是是它开关特性,就能省很多大的元件,节省PCB空间

网友I:
其实三极管还能做电平切换呢,这个也是很有用的

网友J:
现在三极管基本上就开关、放大和电平切换了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K(2025-07-03):
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三极管的基础知识,对于初学者来说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