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电子技术~IC相关

楼主(2022-01-24):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上拉电阻一般是一端接电源,一端接芯片管脚的电路中的电阻,下拉电阻一般是指一端接芯片管脚一端接地的电阻。 ——知乎&搜狗百科

吸电流、拉电流、灌电流、上下拉电阻、高阻态           这个写得挺多的,就是有点乱,好好看看应该能得到些东西

网友A(2022-04-12):
上下拉有可能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的

网友B:
一般是保持这个数据线或者总线的电压差

网友C:
属实,这个要看应用才能选择用上拉或者是下拉,然后再调节阻值

网友D:
不乱,看得懂,嘿嘿

网友E:
上下拉就是把这个数据线变成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而已

网友F:
这个一般数据线,才会用得到

网友G:
我知道上下拉在485通讯用的比较多

网友H:
这个参考一下电路就好了,没必要太过了解

网友I:
一般需要驱动了就上拉,需要保持总线稳定就上拉或者是下拉,检测IO可能就下拉比较多

网友J:
高阻态感觉在充电电路的指示电路中才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