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电子技术普及贴02

楼主(2022-01-24):
2>明白电阻----挡在水渠里的石头

其实我们可以把电流比作水流,那么电压就是水压,今天我们用水形象地比喻电,因为水我们最熟悉每天都离不开它,这样对比相信能让大家更容易接受电阻的知识。
  电路我们可以形象的想象成水渠,水在水渠里是从高处流向低处,电也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在电路中接入一个电阻就好比在水渠中堵上一块石头,电阻大就好比石块高!
  mpn中的电阻是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就是它了,黑黑的表面亮亮的,上面往往还有一些数字如105、473、123等等在电路图中用
  符号来表示,那些数字是表示它的大小的,电阻的单位是欧姆,数字越大就是挡在水渠里面的石块越高,mpn贴片电阻上面由于印刷数字的地方太小,太多的数字印刷不了就规定了统一的表示方法:第一位数字和第二位数字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表示有效数字后面有几个0,例如105就是1000000欧姆,473就是47000欧姆,有时欧姆的单位太小就用千欧姆作单位,简称k,47000就简称47k,有时k的单位还嫌小就用m作单位读作兆欧姆,例如105就是1000k也就是1M。很小的电阻如1.5欧姆的电阻它上面用1R5表示,2R2就是2.2欧姆。。。。。。
  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限流(限制流过电路中的电流的大小),一个是分压(把一个高电压分成几段);在电路中电池的正电和负电是不能接通的,如果直接接通的话会电流很大烧坏电路板甚至会燃烧着火,为了防止电流过大烧坏电路板,在电路中往往要接入一些小阻值的电阻起到限流保险的作用,例如充电电路中的1R5、2R2等,mpn里面的锂电池里面都有短路保护,一旦正负极直接接通保护板会立即响应切断
电源 ,所以mpn里面的电池就不怕直接短接了,可是外接5v充电的电源就不同了,有的能提供很大的电流并且没有短路保护,所以在充电的电路中接入一个几欧姆的电阻就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一旦短路(充电的正负极直接接通),这个电阻就会严重发热而最先烧断,断开电防止严重事故发生!同时这个电阻还可以起到限制大电流的作用,电池缺电严重当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由于压差较大充电电流也很大,对电池不好,有这么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大大改观,电流大的时候它阻挡一下电流就小,随着下面(电池)的电位不断升高,需要的电流也小了,这个电阻的作用就基本可以忽略了!这个就是限流的作用的例子。
  分压作用:一个电阻是起不到分压的作用的,要有两个以上电阻头尾相接才可以起到分压的作用

  电阻分压和阻值的大小是成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阻值越大分去的电压越多:两个100k的电阻头尾相接(阻值一样大)接到3v的电压中,两个电阻中间的电压就是1.5v;
  一个100k的电阻和一个一个200k的电阻头尾相接再接到3v的电压里,如果100k的电阻接3v,200k的电阻接地,那么两个电阻中间的电压就是2v,反过来200k电阻的另一端接3v,100k电阻的另一端接地,那么它们中间的地方的电压就是1v;同理,3个100k的电阻头尾相接再接入3v的电压中去,它们就把3v电压分成了三段,中间两个节点的电压分别是1v和2v如图:

网友A(2022-11-22):
我记得还有光敏电阻,这个东西一般就是光强阻值小,光弱阻值大

网友B:
科普的不错的,这些小元件,集成电路之中的重要元件,虽然小,但是有存在的意义

网友C:
分压限流,都是用的电阻的

网友D:
ADC采样也会用到电阻的,这个叫采样电阻

网友E:
你可以下篇科普一下亚敏电阻,有意思

网友F:
电阻好像种类也不少吧

网友G:
其实通过电阻和一些感光,感温等特性可以实现一些传感器的

网友H:
分压属实是电阻的事儿,而且还要用高精度的电阻哦

网友I:
在数字电路之中,上拉下拉等操作也需要电阻的配合呢

网友J:
电阻用的算是比较多了,限流,上下拉,还有匹配电阻等

网友K(2025-08-23):
基础普及,类比很形象,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