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电子技术普及贴05

楼主(2022-01-24):
5>二极管—电路中的单行道

  最近发了这个系列的帖子,反响还不错,觉得有用的朋友可以继续翻阅我的主题,之前有介绍过三极管、电阻、电容、电感。希望对大家有用!
  二极管也是半导体元件,用半导体做出来的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所以我说它是电路中电流的“单行道”!当然二极管还有其它的一些特殊脾气,例如稳压的作用,高压反向泄露等,暂时与mpn的维修没有很大关系,也不常见,所以暂时不去讲它了!

我们还是看看用半导体做出来的二极管长什么样子吧,在mpn中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些小东东:

在电路图中它们用

的符号表示,箭头带一个竖杠,箭头所指的方向是允许电流流过的方向,二极管是分正负极的,我们知道直流电流流动的方向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所以二极管箭头所指的方向是负极,另一端就是二极管的正极!在电路图中二极管常用D来表示,也就像用R表示电阻、用C表示电容、用L标示电感,用Q表示三极管一样!在二极管的上面有一些标记我们也要知道,如实物图中可以看到那个玻璃管的二极管的一头有一个黑环,那头表示的是二极管的负极,那个黑块块有一端有一个白色的横杠标记,那端也是二极管的负极!mpn中常用的二极管上常标有S2、S4等字样!由于二极管单向导电性,我们经常用在需要电流只能按照一个方向通过的电路中,同时我们还讲到电流方向不断变化的交流电,如果在交流电路中接入二极管后,那不就把交流电变成了按照一个方向流动的直流电了吗?这就是二极管的整流作用!
在mpn中还有一种常见的二极管是这个样子的:

,看上去它像一个三极管的样子,实际上它是一个三极管的冒充犯,叫做双组合二极管,它的里面有两个二极管,负极是公共的3脚,1脚和2脚各是两个二极管的正极,它在电路中的符号是这样的

它可以把两个正极连接在一起用以增加通过流过的电流强度,也可以分开来用一个顶两个二极管来用!mpn中常见到在它的上面印有D2E、D3E等字样!

在这里也顺便讲一下二极管的另一个用途——稳压,稳压二极管是特别做出来的,它在电路图中的符号是这样的:
稳压二极管是反向接入电路中的,即负极接正电,正极接负电!

另外二极管反向接到电路中会起到保护作用,当有高压出现的时候,二极管会假击穿而把高电压快速泻放掉!

假击穿就是常说的雪崩击穿,这是二极管PN结的一个特性,形成假击穿后二级管还是好的,随着电压泻放完毕,二极管就恢复了正常!要想进一步了解,就要认真看透半导体基本理论!
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值远大于其正向电阻值,据此则可判断出它的正极和负极。
将万用表
的量程开关拨至R×1kΩ档,两枝表笔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端,依次测出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和反向电阻值。若测得电阻值为几百欧姆至几千欧姆,说明这是正向电阻,这时万用表的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   值得一提的,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其正向电压与正向电流不成正比。若是将万用表的量程选择在R×100Ω档,或R×10Ω、R×1Ω档,通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依次增大,正向电阻值也逐渐减小,但二者并不成反比关系。所以万用表选择的量程档位不同,测出的电阻值也就不一样。

网友A:
科普贴学习一下

网友B:
楼主,截图有点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