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现在有一个需求,单片机实施采集一些数据,然后定时上...

楼主(2022-01-24):
服务器那块我打算用tomcat来做,但是单片机采集数据之后如何上传到服务器?还有,如果我用来做数据采集的服务器和用来响应http请求的服务器用的是同一台服务器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数据传输形式
网线、wifi、DTU等等

然后看数据上传的目的,上传服务器的话,多半是为了数据保存,实时性要求相对较低

可以在空闲个时候上传,或者间隔时间上传,还是要看需求

网友B(2022-04-06):
一般买云服务就可以,经济实惠

网友C:
云服务很多的

网友D:
云+联网,联网可以用WIFI。

网友E:
国产进口MCU,有需要的小伙伴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

网友F(2022-06-13):
这个可以采用一种通讯模块实现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吧

网友G:
可用TCP HTTP UDP什么都可以,后台能收到数据就可以

网友H:
服务器可以起多个线程吧,估计是没啥事儿

网友I:
用wifi或者蓝牙呗

网友J:
现在上传服务器怎么都很方便了,网口,wifi或者4G都行

网友K:
怎么上传应该都是可以的,看你习惯吧

网友L:
可以用4G上传,然后你再用个云服务器

网友M:
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影响,都是多线程的,也不是很MCU一样单线程的

网友N:
采集数据之后怎么上传都是可以的吧,可以用wifi上传,我比较习惯wifi

网友O:
我们之前做过这种,一般是采用485给服务器,服务器在链接外网跟外面服务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