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030c8t6在if语句进行浮点运算,引起PB4,PB5引脚输出异常

楼主(2022-01-24):
小批量生产的产品出现如题的现象,之前是偶尔出现的,前段时间,增加了部分功能,程序增大了,就一直出现了。逐步追踪,定位在一条if语句上,把浮点运算修改为整型运算后解决问题,就是好奇问一下是不是单片机的bug,这个问题是可以复现的,可以私下提供工程文件

网友A:
STM32f0 不支持硬件浮点单元的。

可以使用软件DSP库,选择相关库文件时,注意选用小端模式。

关于STM32浮点运算单元FPU的小话题

就你所描述的问题,会不会栈大小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B:
B4,PB5引脚输出表现是什么

网友C:
stm32f030c8t6没有用过。

网友D:
这个还会影响IO吗

网友E:
是不是受到外部干扰了呢

网友F:
浮点运算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G:
浮点运算的类型都对吗

网友H(2023-03-03):
这些增加的这部分是软件运算部分。 这个部分代码运行在内核中与GPIO无关。建议你关注一下是不是这一部分的代码运行后寻址到了GPIO寄存器,又或者是由于增加了运行时间所导致中断等时序变化引起软件的多操作GPIO。

网友I:
浮点运算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J:
这会影响io吗?

网友K(2023-08-09):
STM32f0 不支持硬件浮点单元

网友L:
可以使用软件DSP库,选择相关库文件时,注意选用小端模式。

网友M:
会不会栈大小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N:
这些增加的这部分是软件运算部分

网友O:
这个部分代码运行在内核中与GPIO无关

网友P:
关注一下是不是这一部分的代码运行后寻址到了GPIO寄存器

网友Q:
由于增加了运行时间所导致中断等时序变化引起软件的多操作GPIO

网友J:
这个应该不支持浮点运算吧

网友R:
这个系列支持浮点运算吗?

网友S:
这个是不是不支持浮点运算啊

网友I:
这个应该不会影响IO吧

网友T(2023-10-21):
STM32f0 不支持硬件浮点单元的,是不是栈大小方面的问题

网友U:
你是否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V:
引脚b4和pb5的输出性能如何

网友W:
浮点运算出甚么問題了?

网友X:
堆栈大小有问题吗?

网友Y(2023-12-11):
这些附加部分就是软件计算部分

网友Z:
stm32f0,不支撑硬件浮点单位

网友AA: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AB: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AC: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